音频功放电路中,喇叭可以反接吗?

楼主(2010-07-03):
音频功放电路中,音频输出端,喇叭正接,反接(喇叭的正负极没按电路要求连接)后,音效没有多大变化。(用耳朵听)。这个有严格要求吗?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立体声系统有要求,单耳声随便接。

网友B:
高保真系统才有严格要求,扬声器在正接和反接时表现出的音质还原能力不同,特别是在大动态时,但普通扬声器及功放无法体现出差别。立体声系统的话,只要同相也无所谓正接反接。

网友C:
反了相位,如果是立体声就一起反过来吧。

网友D:
立体声是一个复杂的听觉效果,仅相位正反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
喇叭的正负主要影响喇叭本身的输出效果,有些高保真喇叭的动圈可运动的方向和范围是受限的,反接必然影响效果。但是大多数便宜喇叭没有做到这么苛刻,影响不大。

网友E:
喇叭本是一种特殊的"极性"电声转换元件.
其特殊性在于---当独立研究功放+负载系统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可以用纯电阻代之喇叭;
而在实际电---声系统中,正与上面大家所言,往往总要考虑极性或相位问题.

楼主:
上述电路是一个2*10W的BTL双声道音频功放电路。此时如果两个喇叭都反接,问题大吗?

网友A:
双声道,两支喇叭要正都正,要反都反。就是不能一正一反。

网友F:
普通人倒是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理论上肯定是不能这样接的。

网友G:
立体声系统追求的是对声音的重现,如定位。喇叭相位正确接线的要求和左右声道喇叭正确摆放效果是类似的。声音是一种波,有振动,也有相位。

网友H:
相位问题(也就是立体感)需要严格按要求焊接...相位接反导致音质变化很大.特别是对箱

网友I:
一般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J:
人耳都相位的判断是很不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