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彩色显示屏+触摸屏开发方案怎么做?

楼主(2010-07-03):
小弟有个项目,希望能用单片机再加上彩屏和触摸屏来做,但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和彩屏,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两个屏做?

网友B:
先根据需要选择屏的大小和分辨率,然后根据显示需要的数据处理能力选择控制器即可,没有具体需求,细节就谈不上。

网友C:
TFT的液晶一般都是TTL或LVDS接口,首先要确认你的单片机有没有液晶控制信号接口,一般ARM会内置液晶驱动电路,否则的话你可能需要转换

网友D(2011-05-06):
系统驱动二个彩屏要扩展很多软硬资源,FLASH,SDRAM,TFT控制器,显然用单片机加扩展,系统是不平衡的.应该用ARM.除非仅仅是显示测试.则用单片机+SD1963.实用意义不大.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E:
前几天正好有个megchip的给介绍的,就有一款用于驱动彩屏的芯片,资源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具体型号他们给我的资料我没带。需要的话联系我或自己查查

网友E:
不好意思是ON的,不是megch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