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写SPI flah 是否需要CPU 参与?

楼主(2010-07-03):
STM32 写SPI flah 是否需要CPU 持续参与?我的意思是在写SPI FLASH 时cpu能否做别的工作了。比如ADC。
其实这是我另一个提问的主要概括.
ADC的一个想法,大家看能否实现
多么希望DMA管理spi flash 的写入, cpu 管理 adc 的采集。

网友A:
可以,只要你准备好SPI Flash的命令和参数,使用DMA进行传送。

当然,如果你得SPI Flash需要相应时序的话,你必须自己处理。

楼主:
如果你得SPI Flash需要相应时序的话?

老大,这句没整明白,详细说说吧。我的flash是m25p64

网友B:
SPI传送肯定是需要相应的时序呀,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A:
DMA传输每个数据项的间隔通常是固定的,如果SPI Flash要求传输每个数据项需要查询传输状态的话,就不适合使用DMA了。如果传输的间隔不定,也不适合使用DMA。

楼主:
香主,M25P64 是否需要这个时序呢???

我要做的就是大量ADC采集然后把数据存到FLASH 中。

网友A:
香主,M25P64 是否需要这个时序呢???

我要做的就是大量ADC采集然后把数据存到FLASH 中。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看看M25P64的手册吧。

楼主:
:L  知道了,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