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费用

楼主(2010-07-03):
近来做了一块大型的PCB,呵呵!想请教一下业内知情人士,能否告诉一下要做这样的PCB大概在什么价钱?

尺寸:410mm*230mm
走线和敷铜用70U
板厚:2mm
焊盘过孔不是很多,主要是大面积(10mm以上的宽度)走线较多,请问要做6块这样的PCB,一般在什么价位?大家知道么?

网友A:
引来了大批的厂家。。。

网友B:
你板子不算大,听你描述得也没什么难度
PCB制作费是根据你的层数,面积还有难易程度计算的
你只要说出你这是几层板,大多数工厂会直接告诉你的

网友C(2013-03-16):
确实很大的板

网友D:
不算大的

网友E:
直接找几家PCB供应商问下,这样还比较准确一点吧

网友F:
(10mm以上的宽度);没看错吧.
1.如果是10毫米的宽度,太正常不过了;

网友F:
面积943cm(2);
厚度1.6mm的价格约为47元;(双面环氧板以0.05元计价);
2.0mm的我不清楚;
如果只是样板(10块);还要算上其它费用的;

网友G(点评):
这个价格做不到,这个铜厚是70um,通常0.05的价格是35um的。而且板厚是2.0,通常做的是1.6mm的。 如果是1.6mm35um铜厚的普通板我这里可以做到比0.05便易

网友H:
大功率的板子?

网友I:
这个我想知道

网友J:
网上有自动计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