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运放的作用。

楼主(2010-07-03):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运放的作用,Q4和Q7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运放是调整输出用的。运放通过负反馈来调整两个三极管的Vbe。

网友B:
Q7是用来扩流的,Q4用来做过流保护的。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中运放的作用仅仅就是一个缓冲器或称电压跟随器。Q4和Q7、D6、D7等其它元件只有画蛇添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