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坛上的高手,如何调整DS1302走时准确度?

楼主(2010-07-04):
问一下坛上的高手,如何调整DS1302走时准确度?
  技术手册上说:DS1302的匹配电容是6P,如果走时不精确,可以通过调整该电容大小来控制走时精确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时间走的快了,是不是在晶振上并一个电容;如果走慢了呢
另外请教下,晶体两端直接接一电容这种接法,与两端各接个小电容接地,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晶体并一个小电容时间会走慢,后面那种接法是什么意思?
看应用笔记若用负载电容12.5PF的晶体,那么晶体两端应该接个6PF的这样负载电容才匹配
我现在直接接6PF负载电容的晶体,每天跑慢两三秒

网友A:
听说32768南方用麻袋装,能准吗???

网友B:
去找找晶体震荡电路,,,

网友C:
如果走慢了,就把电容换个小一点的

网友D:
1 换用精度高的晶振
2 和更准确的时间同步

楼主:
晕,各位都没仔细看俺说的
我已经用的是6PF负载电容的32768晶体了,外面理论上不需并电容了,现在是跑慢了,是不是要串电容?
晶体而且是10个PPM的了

网友E:
哈哈, 都已经没有电容了, 那就最快了, 除非换个晶体, 没有办法咯.

楼主:
楼上的,可以串接电容吧?

网友F:
找找4pp的晶振,

楼主:
没地找去,呵呵
其实我估计是因为PCB本身的电容效应+温度造成的

网友G:
不带校准功能的RTC芯片简直就是**肋。

楼主:
哎,帮着解决问题,别说空话啊

网友C:
整个20PPM的晶振不行吗?

楼主:
气死俺,已经用的是10PPM的晶体了啊,仔细看俺说的啊哥们

网友G:
选用带校准功能的RTC芯片。
或干脆不用RTC芯片,直接用单片机定时器,这样就可以想怎么校准就怎么校准。

网友H:
干脆来个GPS~~~

楼主:
楼上的,你还能建议啥?晕

网友I(2010-08-16):
干脆来个GPS~~~
引用 网友H:

仁兄是想说GPRS吧~~

网友J:
LS没有玩过GPRS和GPS?
用中央1套的4.43M也很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不是,我是对楼主那句“楼上的,你还能建议啥?晕”说的。当时看楼主这样说感觉相当逗啊~~ 楼主不是一直没有求到想要的答案么,多是答非所问的。我那样说是想故意填个乱~~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那个4.43M怎么用啊?

网友K:
一般32768都有推荐的谐振电容,一般常用的是6PF,如果不考虑PCB等形成的等效电容造成影响,在6PF左右大约是标准精度,如果快了,则调大电容,如果慢了调小电容,如果调到0后,震荡频率依然不够32768,那只能说你的PCB形成的等效电容太大了,已经超过了可调整的范围,首先看看PCB是否清洁?如果不请教,请使用酒精清洗后用蒸馏水冲洗烘干。如果还不行,那就查查晶体质量和RTC芯片质量如何?!

最终还不行,那就找一个比较好的PCB板厂把,不过PCB属于比较成熟的工艺,一般都不会他的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前辈,请问这个6pF不是应该指的是晶振的等效电容负载么?不是说再外接6p的电容吧?

网友L:
就是外接电容

楼主:
呜呼,各位哥们,应该是温度的影响吧,怎么消除,只要不是拐点温度25度,那个晶体的频率都是偏低的,所以都是跑慢的
我重新布板子了,确定不是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K:
回复 网友K:

前辈,请问这个6pF不是应该指的是晶振的等效电容负载么?不是说再外接6p的电容吧?
引用 网友I:

如果晶体的参数为12.5PF负载电容,那么你应该在两端各接一个6PF左右的电容。

网友K:
另外,不要期望使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高精度的振荡频率,示波器是调试工具,不是测试仪器,其精度不会很高。

网友I:
回复 网友K:

明白了!我做过一个1302的时钟一直稍快,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谢谢指教!

网友M:
可以串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