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I I/O问题(基于950)

楼主(2010-07-04):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数据手册说的不详细
用扩展的I/O来控制数码管显示,配置EXT2CON这个寄存器,开始设置DBWD为8-bit,可以跑,只有低8位正常(我要用16位),后来改了设置DBWD为16-bit,居然没有输出了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补充说明:我用的地址线是EBI_A19,EBI_A20,EBI_A21三根,用示波器量了一下,8位时正常,16位时EBI_A21线上没有输出

网友A:
寄存器本身是多少位寄存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数据宽度定义是否变了

网友B:
如果变了,相应的地址线定义会变的,仔细看看datasheet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数据宽度定义变了,相应的地址线定义也变了

网友D:
看看数据宽度是否变了

网友E(2011-02-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E:
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没有答案吗现在?

网友F:
EXT0CON ~ EXT4CON, 寄存器的值確認過了?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2011-06-0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