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使用W90P910,上电后USB晶体不振,求高手提提建议

楼主(2010-07-04):
48M晶体,谐振电容20P,电阻1.2K,按照datasheet上来的,晶体不振,导致USB功能不能用,一直找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A:
电阻1.2K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usb device 和一个usb host是共用的,注意这一点。

网友B:
如果sdram不能正常工作,就是内部固件运行有问题

网友C:
把原理图拿拿出来看下,才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D:
检查下电容

网友E:
还是先要看到原理图,不然没法解答

网友A:
老问题了,多从硬件上查找原因吧,不行,换晶振试试,那个匹配电容要多注意下

网友F:
可以把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G:
P910你用的是48M的外部晶振?

网友H:
先检查一下内部的固件

网友H:
可以考虑换一个晶振试试

网友I:
sdram 能工作吗sdram不能正常工作,内部固件运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