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 读SD卡DMA传输问题

楼主(2010-07-04):
程序开了cache,读SD卡数据到SDRAM的cache空间0x500000位置处,由于读SD卡要使用DMA传输,所以将cache区域的0x500000做 | 0x80000000动作,指向非cache空间0x80500000,调试程序发现DMA传输到非cache空间0x80500000的数据是对的,但是发现cache区域对应的0x500000数据还是错的,就是说这2个位置的数据部同,按照理解虽然做了| 0x80000000的动作,实际上在SDRAM中是对应的是同样物理地址0x500000,为什么会发现数据有差异呢?应该如何做才能既开cache,又能正常DMA传输

网友A:
说明cache机制起作用了,完全符合期待的结果。

要使0x500000的数据更新,您找找看有没
sysInvalidCache
这样的函数使cache清除掉。

网友B:
你既然用了cache的功能,就应该知道,你写数据到0x80500000,然后从0x500000读的概念是不正确的

网友B:
读0x500000的时候,是有可能被cache命中这个地址的,于是读的是0x500000对应的的cache中的数据哦,flush下cache清空,然后在读0x500000就ok啦

网友C:
该物理地址的变量应该使用STATIC关键字。

网友D:
cache功能还没用过

网友E:
正确配置DMA传输模式

网友F:
曾经试过4楼的方法,很奇怪,不是100%Ok,就是说有时可以这样,但还是有几率出错,
函数名:int fmi_SDRead(uint32 uSector, uint32 uBufcnt, uint32 uDAddr)
不明白5楼说的,如何做该物理地址的变量应该使用STATIC关键字?
7楼的可以讲一下如何配置DMA传输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