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气隙

楼主(2010-07-04):
因为公司整天老是事情多的要4。晚上基本都要加班,看书的进度有点慢。

  今天才看到第四章《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看篇就说能量几乎都储存在气隙中,各位前辈  如何能理解这个知识点  能从公式推到出这个结论就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A:
反激变压器类是存在气隙中的
正激类是直接给负载了

赵老师的书上有相关的分析

楼主:
自己有个理解了: w=1/2HB*v, 因为气隙的H比磁芯的H大得多  忽略气隙的边缘磁通则磁芯的B与气隙的B相等 ,所以能量几乎都储存到气隙了 ?

楼主:
又有问题了:  为什么说气隙有去磁作用,加入气隙后剩磁感应大大下降?

网友B:
气隙大大增加了有效磁路长度,由磁路的欧母定律,相同的磁剩磁磁势作用下,产生的磁通密度就很小

网友C:
气隙大大增加了有效磁路长度,由磁路的欧母定律,相同的磁剩磁磁势作用下,产生的磁通密度就很小
引用 网友B:

ret:学习

网友D(2021-09-07):
多读赵老师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