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用Multisim10仿真,静态时,输入0.7V时,调节R7(可变电阻),输出一直是7.709V。怎么不变呢?

楼主:
不好意思,可变电阻式R3。

网友A:
初中物理课的内容。
R3这么接,电阻能变吗?

楼主:
是的,没注意到。我以为这个软件的电位器是双端的,直接控制滑轮就可以改变电阻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