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板点两块屏,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0-07-04):
请高人指点,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用一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去点两块LCD屏,只有一个信号源,可以考虑用到两个主芯片,电源部分共用,请问一个双面板能不能做出来~~~板子不能太大,越小越好!!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分别选通各自的控制器即可。

楼主:
感谢指导!还想请教一下散热问题,要是公用电源部分的话,LED肯定会很热,还有用一个3.3V的LDO供两个屏的屏电,是否可以承受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