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usb 充电器 输出端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手中有台itouch,想搞个外挂电源。因为

老出差,老去偏远地方,老坐车,老是电不够熬。

于是,DIY 18650电池组,于是用34063做电压转换,于是计算出理论输出为5V,650到750ma。

但是……插上去老说不匹配。一开始,USB2,3脚悬空,无效。

接着,2,3脚短接,在充满电时和出现充电标志时有效,其余的都提示不匹配

研究了下品胜充电器,发现2,3脚有上拉电阻,2脚接24K,3脚30k,于是按照阻值照着接上。结果还是同上。郁闷啊~~~

这个充电器也可以是诺基亚的usb重电器,也可以是电脑usb,或者别的。

请问下前辈们,USB的4个脚该怎么接才对呢?

~

网友A(2010-12-28):
2,3脚用分压电阻,分压出:+2.0V  ,+2.8V!!!

网友B:
23脚用分压电阻,分压出:+2.0V  ,+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