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新手请教:R0 BASE 、 image entry point 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4):
1、我们在将bin/hex文件烧录到flash中时,启动代码和我们自己编写的应用程序各是放在flash的什么地方?启动代码是放在0x0处吗?然后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紧跟在启动代码之后?另外,在代码搬运的时候,启动代码也一同搬运到SDRAM中吗?
2、R0 BASE 的设置与我们具体使用的哪个bank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是不是RO BASE必须得设置在我们所使用的那个bank里?并且从那个bank的起始地址到RO BASE之间必须预留一段空间,留作堆栈使用?如果没有关系,那到底RO BASE 是作什么用的?它和 image entry point 有什么区别?

迷惑中。。。请各位大侠、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三言两语将不清,还是自己搜索一下相关资料吧,加载域、运行域这些搞明白以后,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B: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