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接地问题!!

楼主(2010-07-04):
求助各位,实在没办法了!
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系统,主要包括控制器,电机,传感器。单独检测控制器与传感器、控制器和电机都是正常的,但是整个系统联调时发现,当电机供电后,控制器对传感器信号的AD采样数据就开始跳动,开始怀疑是接地问题,经检查发现接地确实是有些问题,电路修改后框图如下
总共四个“地”,电源供电GND,电机供电PGND,模拟地AGND,数字地DGND,在系统内部四个地都是独立的,然后在系统外部一点共地,但是这样修改后,电机上电还是会对AD采样有影响,现在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本人对于地线的问题只是听别人说过如果接地不好的话会对电路有影响,但是具体怎么样接还是不太清楚,麻烦各位指点下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2010年7月10日
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昨天我把传感器信号用工控机AD采进去发现并没有跳动,但是从控制器反馈回来的数据还是有跳动,晕啊。。。。。继续求助!!!

网友A:
建议电机单独供电,另外,控制要用光电隔离。电机的干扰很大的。有些严重的空间辐射都可能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楼主:
你是说再找一个27V供电?但是我们整套设备装机后只有一个电源供电啊,就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可行性的方法?

网友B:
在每个地与电源之间加个CBB225电容,增加抗干扰能力!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多地之间互相干扰!

网友C:
是隔离型DCDC么?如果可以的话,没必要在外部一点接地,不接也无妨。除了地之外,还要考虑空间辐射,电源干扰等。

网友D:
在电机的电源线入口处加一个直流滤波器,包你OK

网友E:
传感器的信号如果微弱的话,空间的干拢也很严重,可以反模拟小信号部分屏蔽起来,连接传感器的部分用屏蔽导线试试。

网友F:
想清楚地电流怎么流,一切就好办很多。。

网友G:
一般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接地,甚至采用光耦合隔离。电机电源与控制器电源不一样,最好用另一个电源。成本也不是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种电容是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隔离型的DCDC,但是最终还是一起接地比较稳妥点吧?传感器信号线和电机线路都是各自屏蔽的,空间干扰的话是不是会小一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我用的是一个EMI滤波器,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传感器信号不是很弱,而且信号线都屏蔽起来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谢谢,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楼主:
9# E++E
系统内部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分开的,但是在系统外部应该一点共地的吧?光耦隔离现在没有采用,因为现在这个系统是仿照以前的一套系统做的,前一套系统还是比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