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从LCD1602中读取上面显示的字符串

楼主(2010-07-04):
1602上显示一段数字,如何将这段数字读到单片机里面去

网友A:
是不是液晶模块的1602吗?

网友A:
你是要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然后再液晶上显示数字吗?

网友B(2011-01-04):
大哥,我也在请教同样的问题呀,可能你早就搞明白了吧,我的老是读不出来呀

网友:
没用过LCD1602,不过我想,找到数据线,读进来就好了.

网友C:
1602的显示直接是由单片机控制的,也就是由单片机向1602发送数据它才能显示。所以液晶显示的内容完全在单片机里面,又何必去读液晶显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