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请教高手,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的区别。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射频干扰是频率较高的电磁干扰,可通过空间耦合,而电磁干扰泛指所有频率,低频电磁干扰主要通过近距直接耦合和电路耦合形成干扰。

网友B:
轿车和桑塔纳2000什么区别?

网友C:
桑塔纳2000是频率较高的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