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R芯片 驱动mos管问题

楼主(2010-07-04):
这张图是ir2101新片手册上的典型图。我想问问下边那个mos管可不可以换成肖特基二极管反接与电路中
如下图:

还有那个电阻R33,,那个C10值应该由什么确定啊。

网友A:
注意: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都很低的

其他的,去看DataSheet咯

楼主:
那请问下 ,我按照 这个搭完了 电路 。
好像IR2101没有起作用, 代替mos管的肖特基二极管上的电压还是上不去,不能超过+12v的IR2101供电电压,是不是说明我用的那个肖特基二极管不合适 ,必须换成mos管。
请高手指教 !~~
我刚刚研究mos管 ,不是很懂 。

网友B:
MOS管相当于一个通路开关,双向导通的,跟肖特基二极管在逻辑上完全两回事啊!

网友C:
“下边那个mos管可不可以换成肖特基二极管”
绝对不行。

楼主:
在若若的问一句  下边那个mos管也不可以拿续流二极管 或者IN4007代替吧电流要求不高

网友B:
MOS管是有使能开关的,开关是根据一定的逻辑去控制这个使能开关的,并且S极和D极可以倒置的,即没有方向的,主要是为了能够控制大电流通路的通断。二极管主要是为了控制电流流向和钳电位的作用,肖特基二极管较普通二极管通过的单向电流可以很大,压降小,反向耐压小,但是跟MOS管还是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怎么能够互换呢。看来你还是得多找点资料,补补基础啊,把本质弄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的确  我的基础 打的 不扎实  额

网友B:
楼主不要灰心! 每个人都从刚开始一点不会的痛苦中熬过来的 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