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pwm+变压器

楼主(2010-07-04):
220v+整流滤波+pwm+变压器----56v+整流+滤波
问:无论pwm怎样,它的最大输出是不是永远都是56v?
如果是这样的话,怎样用单片机检测他的电压?电流?
总不能最小+最大的平均数吧。

网友A:
当然不是“永远都是56V”。
既然不是,后面的问题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