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DS12C887的时钟显示在SMG12864上

楼主(2010-07-04):
请将,DS12C887的时钟显示在SMG12864上,能帮忙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吗?
谢谢。

网友A:
自己找吧,还可以学到点

楼主:
//首次使用时下载该程序后,调节实验箱最下面的W1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使液晶显示最佳。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rq=P3^3;
bit flag1,flag_ri;

uchar code dis1[] = {"           "};
uchar code dis2[] = {"             "};
uchar code dis3[] = {"             "};
uchar code dis4[] = {"时间:    :  :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flag,t0_num,s1num,week,rd,shi,fen,miao;
uchar IRCOM[4];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om;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date(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e;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uchar num;
        EA=1;
        EX1=1;
        IT1=1;
        flag1=0;
        t0_num=0;
        s1num=0;
        week=1;
        dula=0;
        wela=0;
        rd=0;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lcd_wcom(0x9b);
        for(num=0;num<10;num++)
                {
                        lcd_wdate(dis4[num]);
                        delay(1);
                }
}

void lcd_wsfm(uchar add,uchar date)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com(0x9b+add);
        lcd_wdate(0x14+shi);
        lcd_wdate(0x14+ge);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e;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ds(uchar add,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lcd_r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while(lcd_busy());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wela=0;
        dula=0;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shi=lcd_rds(4);
                fen=lcd_rds(2);
                miao=lcd_rds(0);
                lcd_wsfm(0x9c,miao);
                lcd_wsfm(0x9a,miao);
                lcd_wsfm(0x98,miao);
     }
}

/*********************************************************/
/*                                                                                                    */
/* 延时x*0.14ms子程序                                                                         */
/*                                                       */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exter() interrupt 2
{
        uchar c;
        flag_ri=1;
        c=lcd_rds(0x0c);
}

楼主:
此程序不能显示,能帮忙修改吗?
从哪里能找到这种程序?
谢谢。

楼主:
大家能帮忙吗?手册看了好多遍了,还是没明白。
先谢谢了。

网友B:
好长啊,编译能通过吗?

楼主:
现在程序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编译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