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车的火灾预警----小心keil的堆栈隐患。

楼主(2010-07-04):
程序编译都正常。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227.0 xdata=0 code=482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azz"...
"azz" - 0 Error , 0Warning(s).

就是这个data=227.0  这个值控制到多少才是安全的?
现在是227.0 是正常的。在247时,程序出了很多莫明其妙的问题。

现在已经清楚是data=227.0以上的栈空间不足造成的溢出。但是keil不报错,也不出警告。
我搜了很多资料。都说要多留些内存,但始终没有人说清需要给栈留出多少空间才是安全的。凭经验估计,不是我们控研发的作风。
所以在此开讨论贴。专题讨论keil C51栈的安全问题。一定要找出精确计算栈的安全设置的方法。

参考贴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7240&highlight=Keil%2BC51%E9%87%8C%E5%85%B3%E4%BA%8E%E5%A0%86%E6%A0%88%E6%8C%87%E9%92%88%E7%9A%84%E5%A4%84%E7%90%86

网友A:
根据你单片机的RAM大小。

网友B:
得看你的堆栈多少吧,,如果是52的话有256个字节,你用247个字节的data后只给堆栈留了9个字节,一旦堆栈越界,程序可能就乱了!

网友C:
堆栈的空间没有计算进去哇 所以这个值不能太大 要不然就崩溃了

网友D:
不会吧?
LZ还用问这样的问题???

PS:
LS正解。

网友E:
为何不用外部xdata空间呢?现在除了AT89X52没有内置XDATA,其它的51单片机一般都有SRAM空间可用。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不要超过期230,深度子函数调用时最容易重启设备。中断时也容量栈超标。

网友E:
实在不行,用Code换Data,看您Code不大,多用点省内存的招,压缩压缩ram的用量吧。

网友F:
实在不行,用Code换Data,看您Code不大,多用点省内存的招,压缩压缩ram的用量吧。
引用 网友E:

网友G:
编译器只要有一个字节堆栈就不会报错
实际情况要粗略估计一下,程序调用深度,中断是否嵌套
超过200就要认真对待了
....

楼主:
众位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何“精确”的计算出最佳的数值。挤出每一个字节,留给我的缓冲区用。
我当然知道把缓冲区改小了就行了。但是改成多小才不会有隐患?

现在讨论如何精确计算最佳值的问题。

网友G:
就是计算程序嵌套调用和中断嵌套的堆栈使用情况
很难准确计算的,只能保守计算,按最坏可能,这样才有保障
就象要计算某个程序的执行时间一样,因为程序有很多分支
...

网友H:
回版主:
PIC的编译器一般都会给你报告最深堆栈是多少。
keil似乎没有,如果不深的话,自己手工计算吧,单步运行到主程序最深的地方,看堆栈多少。

精确计算主程序堆栈深度:
不给中断,跑一遍,看看堆栈默认为00的,被覆盖了多深。

然后在进入中断的地方设置断点,运行到中断最深的地方,计算一下中断最深用了多深。
两个加起来就可以了。

另外用keil的是很,用cross module 优化,会inline很多函数,效果明显。
还要仔细研究一下list文件里面的变量,看看是不是哪个可以用const修饰一下,哪个可以换成bit型的,哪个可以用代码去掉。

另外,大家都不多给保留几个字节,一定要正好么? 正好会出问题吧?实在不行,就重新规划架构,减少调用,参数用全局变量,或者深度之前先关中断。。。。

网友I:
根据最大嵌套深度计算,不过一般好像也没人算这个,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堆栈就行了。
为了保证程序稳定个人经验最好控制 data 小于200,并且缓冲区、大数组之类的东西一律直接加 xdata 修饰符放到外面去。

很多程序完全没有必要定义那么多全局或静态变量的,建议楼主查找学习些程序优化的**看看。

网友J:
对了,请问MCU内部的xram 在用keil时是用定义为xdata  然后选择什么模式好点是\, impact or large

网友K:
还是救火车说的对,“估计”不是研发作风,“一定要找出精确计算栈的安全设置方法。”

其实Keil 当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先请汇编高手解决此问题,千万别等冷漠用IDE配置定位完成了以后,再来“点评一下”装大牛或者说用C解决如何菜鸟。那么顶汇编者高手先请,特别是所长的makefile 别总跟在冷漠后面当评委……  冷漠这次做“后发制人”。
     承让了……

网友L:
搬个小橙子听冷漠大虾讲课~

网友:
jack.king发表于 2010-7-8 13:5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4楼: 对了,请问MCU内部的xram 在用keil时是用定义为xdata  然后选择什么模式好点是\, impact or large

MCU的内部XRAM不用定义为xdataba吧?

网友K:
看来冷漠不出手,所长也按兵不动?highgear的makefile吹了半天,需要用到时就拿不出来了。
冷漠再承让高手一天?(那边冷漠已经贴了解法啦;highgear的“点评”就要出来了。又跟在冷漠后面了。)

网友:
各位说说使用MCU内部XRAM是否需要定义成xdata?

网友M:
各位说说使用MCU内部XRAM是否需要定义成xdata?
引用 网友N:

视情况分配成pdata或xdata
具体看所用MCU的手册

网友G:
对了,请问MCU内部的xram 在用keil时是用定义为xdata  然后选择什么模式好点是\, impact or large
引用 网友J:

这和编译模式没有必然模式,编译模式只决定默认变量的分配方式,当然任何时候变量是可以显示声明的

比如

char data delay;
char idata delay;
char xdata delay;

网友K:
多次调整变量类型的编译结果表明,C51对于堆栈空间需求大小不作计算,任何代码都只是按堆栈空间只有1个字节需求来分配(在我眼里看来这明显是胡来,稍复杂点的子程序调用都不可能只要1个字节就能完成现场保护),由于堆栈只能分配在data区和idata区,因此当一个程序为了优化而data区占用太多时,虽然编译器能编译成功,但往往SP堆栈指针被分配在data区的最后面,很容易造成堆栈空间不够而溢出。为保险起见,最好保证编译后的SP值安排在F0H之前,那样至少有16个字节的堆栈空间,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程序不会跑飞。
    看样子不能太相信Keil C51,以后编译完后,还得查看一下M51才能确保程序的质量,不知道这个算不算Keil C51的bug

唉,还是没讲清为什么。

请问救火车版主,你的程序是否调用了C库函数?例如printf( )之类;

    由此提示一点:中断堆栈的深度,和模块中是否有“可再入函数”深刻联系。?STACK 深度为1字节,绝对正确!前提就是模块中不包含reentrant函数,有其深刻的设置算法原理。——C51的bug ? 怎么动不动就是别人错?中国的高手suoma 各个都比Keil厉害?到底谁的bug ?
     提示到此,高手继续……

网友O:
理论上,没有一个人敢给STACK上保险。
除非你的软件非常的简单。

网友G:
千万不要乱说什么KEIL这BUG,那BUG的

堆栈是可以配置大小的,但KEIL为什么默认只是大小1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必须有一个大小,才能编译通过,实际上KEIL是把没有被使用的所有IDATA空间都当成了堆栈,定义的堆栈空间实际是是首地址
至于配置在启动文件STARUP.A51中

分析:
假如编译器已经使用了200个字节的IDATA空间,那么从201开始自然就是堆栈空间,堆栈定义成1或56没有任何区别,不影响任何使用
但是如果把堆栈定义成56,那么上面的编译结果变成了编译器使用了256字节的IDATA空间了,这样当然也没有问题<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危险,因为直觉是RAM用完成了,但其实已经确保堆栈不会小于56了>
但是如果此时把堆栈改成57呢,结果可想而知连编译都过不了,但实际99.9%情况下,56字节的堆栈足够了

结论: 堆栈大小定义1个字节是最科学的
看编译结果时要确保有一定的堆栈
据我的经验一般情况64字节堆栈足以应对大部分情况<不使用IDATA重入堆栈,两级中断>
注: KEIL手册中一句话,一个复杂的数**算几乎可以耗掉所有的堆栈<其实在51中几乎不用这些复杂的数运学算,估计是什么LOG一类的>
....

楼主:
查看仿真状态的寄存器值。可以看到SP的最大值。要保证这个值不溢出0xFF。有仿真器的可以长时间开着看看。
但是没有仿真器怎么办?软仿真时,程序有跳不到的地方。

网友:
对于内部自带XRAM的MCU,如果需要用到自带的XRAM,定义变量是是否需要加xdata前缀??
就是用  char Data;       定义
还是     char xdata Data;   定义?

网友G:
软件仿真是可以看堆栈情况,但实际意义不大

因为一个复杂的程序很难用软件仿真的<理论是可以>,程序和硬件关系太大

用类似UCOS的方法可以大致了解堆栈的使用情况

初始化时将所有堆栈清零,检查堆栈程序从堆栈的最后开始检查发现不为0则可能是堆栈的最大时候
显然这只是可能情况,但程序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运行后,检查情况还是有意义的,当然首先必须保证运行中堆栈本身不会溢出,否则程序本身已经出错了
...

楼主:
大家把可行的想法都说出来吧。就算方法不好,也讲出来研究研究。
就算是抛“砖”了。说不定洪七公等人就会把“玉”扔出来了。

网友P:
太简单了! 没人能弄出来!

我觉得不少人的编程思路有问题!

一般情况 对速度根本没有什么要求的啊  所以放到XDATA区就可以了!

data区域 放个 50多个 已经算多的了!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  就换片子吧! 哈哈 可能你说不想换片子 那么就可以证明 你对速度没有要求 那么放到XDATA区 就得了吧

这个讨论根本就是误解的啊

注意不要用递归啊 什么之类的 就OK了!

网友K:
一点都不简单耶

所有C库函数都是递归可重入的。总不能说不要调用C51库函数?像scanf()之类。
很深刻的讨论题目,绝对不是误解,C编译器有一套最优化堆栈管理方法的。

冷漠明天要开讲啦。有版主在,捣乱的也不敢来吧。

网友P:
太简单了! 没人能弄出来!

引用 网友P:

我的意思是:这个讨论的最终结局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人能弄出来!

网友P:
所有C库函数都是递归可重入的。总不能说不要调用C51库函数?像scanf()之类。
很深刻的讨论题目,绝对不是误解,C编译器有一套最优化堆栈管理方法的。

冷漠明天要开讲啦。有版主在,捣乱的也不敢来吧。 ...
引用 网友K:

冷漠 和 computer00 等高人出来讲讲的话,倒是很值得一听啊!!!

网友G:
谁说所有库函数是重入的,至少KEIL有部分函数不是重入的
...

网友Q:
赞同ayb_ice. 说所有C库函数可都是重入也还算勉强, 但所有C库函数都是递归基本上不着边际。

网友K:
等一等。冷漠所有发言都不是自己的思想,都是书上讲的。我帮你找一下书上的证据。
你说的不可重入,可能不是函数,是宏什么的。
正好也与LZ的题目有关,不妨具体举几个例子看看?我举任意一个库C函数f1(),假定:

后台超循环程序正在调用一个f1(),中断随机到来,ISR也要调用f1(),那么f1()必须是可重入函数,对吧。C库中有不是这样的函数吗?举一个例子研究研究。——也许叫原子语句,那是首先要关中断的,直到函数执行完。那也许属于操作系统库函数什么的,属于特殊特殊不是一般。

还有,冷漠的讲义内容包含了为什么C库函数一定是、必须是可重入的。——它和C编译器规则有关,是看了多本书上都是这样讲的;当然也是Keil说明书上的内容。绝不是冷漠自己个人想象、信口胡说。我会举几个实际例子。
待冷漠抽时间。这样讨论一下有很多好处,谢谢34楼。

网友Q:
Keil 说得很清楚:

Functions (including many library routines) written using the C51 compiler are typically NOT reentrant.

In C, a function may be passed arguments and may return a value to the caller. Many C compilers pass arguments on the stack and return values in registers.

Due to the limited size of the 8051 stack, the C51 compiler must pass arguments in fixed memory locations. The linker builds a call tree and overlays parts of memory that are mutually exclusive.

A function that is reentrant may be passed arguments and may return a value to the caller--just like a function that is non-reentran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 function that is reentrant does not use variables that can be overwritten by another instance (or simultaneous invocation) of that function. An example will help better illustrate this.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1861.htm

任何书上都不会有所有C库函数都是递归的这一论断的, 递归完全是另一个概念, 虽然递归一定是可重入.

网友G:
关于递归与重入: 递归首先必须重入,重入不一定能递归

与冷漠打了些交通
我发现冷漠这人很是主观,听不得建议,意见...
看来你对KEIL真是不太了解
KEIL C编译器与标准C最大的区别就是重入支持问题
费话少说,直接上图
图中没有reentrant的就是非重入函数,KEIL的库函数中还有一些非重入的函数

网友R:
谢谢楼上ayb_ice的图和highgear的讲解,学习了.

网友K:
……关于递归与重入: 递归首先必须重入,重入不一定能递归……

绝对同意38楼,——冷漠并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keil还能通过配置命令指定(限制)递归(可重入)的次数!

请问众高手:这和中断?STACK堆栈指针有什么联系?
所以,在冷漠还没有开讲之前,最好先别否认他人。

冷漠的缺点绝对有时候自以为是,其实他是“以书为是”,因为他守着图书馆呢。总不见得拜那些不看书的人为师?冷漠只崇拜书而已,请多多谅解。
    冷漠80后是不是需要谦虚点,以便让那些时刻需要他人“关照自己的自尊”,又没有先有所成就的人感觉舒服点(这是谁说的)?
     如今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谁有什么个性,就自己张扬,别因为自己是70后、60后遇到冷漠就不舒服,别压抑少年狂,让年少之人谦虚点,然后自己年长随便怎么吹。

网友S:
1。 统计
自己定义数组,初始化为0,并将SP指向该数组。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运行一天后,通过串口将该数组的内容全部输出。观察连续非0的数组长度,然后留出20%左右的余量。

2。 分析map文件,确定堆栈大小。注意中断函数是否会在堆栈中保存所有寄存器。

网友K:
比起小丁差得远。需提防:
万一冷漠的讲义讲的内容,与所有高手想的不沾边,但是完整回答了救火车版主的精确计算
?STACK 的问题,攻击冷漠者届时怎么办?

万事给自己留后路。所长当年……

网友P:
回复 网友K:

冷漠是80后么》、?? 不可能吧

网友Q:
性格可以张扬,但技术不能张扬。技术必须严谨周密,必须准确, 不能想当然,毫无技术根据的随便张扬,这会误导很多初学者。

40搂的论断还是不够严谨。递归是函数调用自身的过程,一定是可重入的, 但可重入的函数却不一定是递归。指定(限制)递归的次数,可能会导致递归无法达到终止条件而失败。递归和可重入不是一个概念,不可混淆。

楼主:
递归是极特殊的情况。这里暂不讨论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单片机编程是禁用递归方法的。就是因为栈的深度不确定,容易溢出。

现在我只能用手工计算每个函数占用栈深度的方法计算。
一般函数占用两个字节堆栈空间,中断函数占用三个字节空间。
需要用栈传送参数的函数(例如指针参数)还会多占用栈空间。
自认为这种方法很蠢。

实在不行就只能按42楼的方法。把程序开一天,看内存情况了。

网友Q:
让编译器精确的计算栈深, 难度非常大, 因为编译器没有智能到通过代码分析可以预知运行时的各种可能性。

手工计算虽然可以精确的计算栈深, 但容易出错而且繁琐。42搂的方法简便, 但不一定能得到精确的最大栈深。即便知道最大栈深, 留出一定的裕量还是必要的。

网友K:
现在我只能用手工计算每个函数占用栈深度的方法计算。
一般函数占用两个字节堆栈空间,中断函数占用三个字节空间。
需要用栈传送参数的函数(例如指针参数)还会多占用栈空间。
自认为这种方法很蠢。

回46楼救火车版主:您说的方法是完全汇编语言的方法,到了C编译器是非常智能化的软件了,离操作系统思想不远:内含堆栈管理,内存管理。——当然对裸奔程序来说这有点吹牛。

内容太多,冷漠懒于打字,先提示一点:一个(没有二级嵌套中断的)一级中断,其堆栈的最大长度(堆栈深度)应该是13字节!

这就是编译器算法总结,做编译器的人都是顶级聪明的人,他有一套规则来限制堆栈任意使用、增长。

先别抓冷漠“这句话有严重的语病……其它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XXX一贯用来遮掩自己,以贬低他人开始,……
最好先集中问题的讨论,推翻冷漠这个结论。谁若能证明一级堆栈的深度能大于17字节,冷漠拜他为大师。万一不能,就别在这捣乱。

举个例子:
    救火车版主说的函数占用堆栈空间的问题:
1、多个非重入函数的参数传递和自动变量是被编译器分配在全局静态变量空间共享覆盖区、而不是堆栈区的(通过堆栈传递参数是纯粹的汇编方法。)因此,整个程序的所有非重入函数所占用的data(C51为例)字节空间是那个使用参数和自动变量最多的函数占有量,其它函数不过是在共享这个区域而已。共享覆盖区被编译器(C51为例)分配在全局变量区的下面。可以看做是后台程序的堆栈(参数及动态变量保护区)。——可以精确计算了吧。这个规则没有疑问吧?关键:
2、由1、可知,前台中断需要保护的变量,和后台非重入函数所占用的“后台堆栈”,没有联系,它仅需要保护自己ISR所用到的寄存器罢了,具体保护哪些寄存器,当然已经由C编译器完成了,无需用户考虑的事。更关键:
3、前台中断ISR所使用的堆栈深度不大于13字节。这已经可以算是中断堆栈深度精确计算了吧。

为什么不大于13字节?谁能证明一下,举个例子推翻冷漠……最好能指出所举资料、书籍来源出处。

别光知道空喊赛肺活量。“很复杂,编译器绝对做不到那么智能……”C编译器规则是ANSI   C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他们不是一群饭桶。全世界所有做编译器的一致遵循的(可别说冷漠“不对,XX编译器就和ANSI  C有差别……。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所长硬说C51规则做不到精确定位,有严重的错误,只有自己才是规则,这种人冷漠也没什么办法。
只是:冷漠只信书
万一冷漠证明了,C51编译器有足够的智能精确计算堆栈深度,所长只好拿出空喊的本事来。我们马上就可以见识一下……仅以C51为例,……其它大多数编译器一样。哈哈,那是操作系统教材上讲的,我以为所长还精通OS教本?把CORE .C这种纯软的OS模块说成是独属 Intel 酷睿双核、四核,这种联想智能,不用赛肺活量,都让冷漠不得不佩服。——冷漠马上知道,所长没看过任何操作系统教材,在这充数呢。

所长要评论研究生高峰的错误,先看清自己是谁才好。——恐怕先要修好博士学位才行。

网友T:
#include <reg52.h>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unsigned char sp1;
unsigned char sp2;

void a()
{
    P10 = 0;
        sp2 = SP;
}

void b()
{
    P11 = 0;
        a();
}

void c()
{
    P11 = 0;
        b();
}

void d()
{
    P12 = 0;
        c();
}

void e()
{
    P13 = 0;
        d();
}

void f()
{
    P14 = 0;
        e();
}

void g()
{
    P14 = 0;
        f();
}

void h()
{
    P14 = 0;
        g();
}

void i()
{
    P14 = 0;
        h();
}

void j()
{
    P14 = 0;
        i();
}

void k()
{
    P14 = 0;
        j();
}

main()
{
        sp1 = SP;
        k();
    while(1)
        {
        }
}

把优化关掉,sp1=0x09, sp2=0x1f,堆栈大于17个字节,这个算不算堆栈深度?

网友K:
内容太多,冷漠懒于打字,先提示一点:一个(没有二级嵌套中断的)一级中断,其堆栈的最大长度(堆栈深度)应该是13字节

先拜49楼为大师。建议仔细读一下救火车版主的主题是什么?

楼主:
49楼的例子共调用了11层。如果编译器不作优化的话,应占用22字节堆栈。必须设置优化等级是0时才是这样。
我已经实际验证了,正是22字节。

在默认情况下,编译器对程序进行了优化。所以看不到22字节。

另外大家注意两点。
1、我在这里开贴是为了讨论问题。如果大家意见有分歧,还要互相多包涵。
2、救火车和大家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小学生。期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K:
呵呵,49楼说的是后台堆栈,其堆栈深度最大是256 - 8 字节。

1、49楼所举例子是后台函数,是10个后台函数的私有堆栈之和!

2、私有堆栈(每个后台函数的私有STACK,和C编译器中的?STACK是两回事)被编译器分配在RAM低端,从全局静态变量区(包括共享覆盖区)后面开始,即初始SP所指向区域,直到?STACK所指向为结束。

?STACK所指向的是前台堆栈,被编译器默认自动分配所有段(包括所有私有STACK段)的最后面(RAM高端)——栈顶部分!关键的是从这里开始,直到栈顶,才存在溢出危险。——它是一个独立ISR函数(不是多个后台函数)的堆栈。冷漠说的是13 / 17 字节,而且不包括硬件自动压入的2字节PC!——49楼10个后台函数堆栈之和实际全是硬件自动压入的PC之和。——11个函数共22字节!实际不属于函数私有STACK,(除非是汇编程序),C程序中硬件自动压入的PC在私有STACK指向下面就完成了,用户程序根本看不见的。好像称为系统控制栈内容。

3、一高(端)一低(端),一小一大,一前(台)一后(台)。好多概念。

网友K:
问题是不是通过检查 SP_max 值就能求解?

正在画C51编译器内存分配规则图,和前台堆栈分配基本规则,——为什么不大于13字节的原理。突然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见以下贴图:
KEIL C51模拟调试结果不值得相信?还是救火车版主忽略了没检查sp_max这一项? 0x1F- 09= 22,不用自己算呀;keil  调试器已经清楚记录了程序运行轨道和SP最大值,——如果没有外部输入数据的话。如果用仿真器,更不需要通电检测一天什么的了,——输入外部数据,一次完整运行就知道堆栈最大深度了。是这道理?

网友U:
做个记录

网友Q:
用脚后跟都能想到, 目前的技术不会有automation. keol 的一些答案, 仔细的看看 keil 的网站,答案都有:

QUESTION
How can I determine the maximum stack size of my program?

ANSWER
There is no automatic way the tools can tell you the maximum stack depth or stack utilization. Because of asynchronous events and interrupts, the automation is too difficult.

However, you can use the µVision Simulator which provides the sp_max value in the register window. When you execute all features of your application, this gives you the maximum sp value that has been reached by your application. Make sure that your assumptions about the available stack are correct. Some 8051 variants have just 128 bytes on-chip RAM and therefore the stack space ends at 0x7F.

You should have more bytes available for executed interrupts. As a guideline, there should be enough space to execute the most complex interrupt of your application.

If you cannot use the µVision Simulator, use the following method, which works in any debugging tool. You may use the Monitor, the ISD51 In-system debugger, or any in-circuit emulator. The results should be similar.

Loc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stack. If you use the C51 compiler, look for the ?STACK symbol. that is listed in the linker map file (*.M51 or *.MAP)
Fill the stack area with a known value or string. Something like "STACK---", since it's 8 characters long, displays nicely in a memory dump.
Run your program and make sure you execute every line of code (or as much as makes sense). Make sure you generate interrupts so that they are included in the profile. If your emulator has a code coverage feature, use i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path is taken. You can do this with dScope's code coverage feature.
After your program runs a while, stop it and look at the stack area. You should see garbage for the part of the stack that has been used and the "STACK---" strings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stack. Count the number of complete strings, multiply by 8 (since "STACK---" is 8 bytes long), and you have the number of bytes of remaining stack space.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192.htm

网友Q:
运行时如何检查stack溢出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095.htm

网友Q:
keil 的技术支持很不错, 很多的问题有现成答案。

keil 的论坛:http://www.keil.com/forum/threads.asp?MsgIndex=0
英文好而且对keil 痴迷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K:
唉,所长总是跟在冷漠后面用脚后跟查互联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做一回先发制人?显示一下大师级水平,别总跟菜鸟冷漠学舌。我烦。

等了您一星期:给咱们菜鸟讲讲为什么中断堆栈的深度不会大于13字节?随便你查什么互联网;如若这个问题再跟在冷漠后面“用脚后跟想”,是不是就太没劲啦。毕竟是老前辈了。老毛病总改不了?回答问题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先贬低他人,“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到……不是我总跟在冷漠后面装明白,是因为我没有用脚后跟去想……”;想得到你怎么一星期都没动静?
再让你一把:给咱们菜鸟讲讲课,为什么中断堆栈的深度不会大于13字节?(以C51为例)这回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理由啦。“没用指甲盖去想?……”
keil 网站没讲到的你就想不到?这回千万别让冷漠先讲清楚,在跟在冷漠后面装明白了。也不能总让冷漠先发制人吧。

说不出来就别捣乱,你回答你的奇思妙想,别总追着冷漠学。冷漠对你没兴趣。

网友L:
以前用keil C51时一直用手工计算推栈深度,再放两字节余量,运行几小时,观察最后两字节数据是否修改,用以验证手工计算推栈深度的正确性。
冷漠大师对keil C51推栈深度的描述,让俺在理论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谢谢冷漠大师的大作。

网友F:
是的,冷漠最近不知从门哪位大师门下,进步飞速是人类无法超越的~~~

敬礼

网友L:
是的,冷漠最近不知从门哪位大师门下,进步飞速是人类无法超越的~~~

敬礼
引用 网友F:

冷漠大师来自火星,自学成材!

敬礼

网友L:
hot大叔也来自火星吧,向hot大叔的三角理论、勾股定理、云世界........

敬礼

网友Q:
呵呵, 冷漠同学很勇猛啊,要是 PK 时也能这样,那就真正的让人敬佩了。

中断stack 可能的深度,冷漠同学这么兴奋没必要吧? c51手册上说的很明白:

The interrupt attribute affects the object code of the function as follows:

1) When required, the contents of ACC, B, DPH, DPL, and PSW are saved on the stack at function invocation time.

2) All working registers used in the interrupt function are stored on the stack if a register bank is not specified with the using attribute.

中断断点2个bytes, 加上上面的5+8 个, 一共15个。如果是双 dptr, 还要再加 2个。

网友Q:
哦, 原来冷漠大师来自火星, 失敬, 失敬。 无怪乎不屑于与人类 PK.

敬礼

网友K:
呵呵,所长又一次自以为是了。——真是太低估冷漠了。如果问题答案像63楼这么简单,冷漠会用“钻地缝,永远退出论坛。”来和你 PK ?(那岂不是从现在起,冷漠就再也无脸登录21IC。)哈哈,换个对象差不多,所长又跑这丢份来了?
忘了自己怎么回答冷漠关于“CORE和Kernal的差别”,OS问题竟然跑到Intel酷睿核去了。答非所问,脸红了一回(多少回了),也不接受教训,下次还自以为是?“全世界都错了,所长自己总是智商最高的。”

所以现在冷漠得意极了,以前令人尊重的所长老前辈,水平不过如此。和冷漠想到的问题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了,冷漠送你一句“差远啦”。

冷漠问你的挑战问题是:“为什么一级中断堆栈的深度不会大于13字节。”没问你13字节是哪13个寄存器。——这种谁都知道的事情。
冷漠早就告诉你了:互联网上查不到,Keil没说过的问题你就想不到!——结果还去查互联网?离了互联网堂堂大所长还知道个啥?

哈哈,算啦,把答案告诉你老人家吧:由于后台非重入函数的参数和动态变量被编译器分配在系统data的静态全局变量区(共享覆盖区),使前台中断堆栈与后台函数私有堆栈隔离,因而中断堆栈实现了简约,仅需保护那些自己ISR使用到的寄存器,那么,除了13个寄存器(2个PC也算中断ISR堆栈内容?算了吧,——只有PUSH / POP指令才能操作STACK,硬件自动压入的属于不可控的系统控制栈,STACK根本不指向!2字节压入PC根本不影响STACK指针,这年头你玩小汇编,玩SP?还玩BIOS?!20年前的技术,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学点新玩意。)……什么情况下,中断堆栈需要 PUSH 全部13个寄存器?再多需要一个/ 几个字节存储器怎么办?没那么巧呀。所长47楼不是说需要留有“一定裕量”吗?一定裕量肯定不是指精确13字节(还是冷漠提示的数字)。真那样,版主就可以结贴啦,大师的头衔非所长莫属啦。

网友K:
……即便知道最大栈深, 留出一定的裕量还是必要的。

47楼所长2天以前还在说“留出一定的裕量还是必要的。”救火车版主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一定的裕量到底应该精确到多少字节?50字节?100字节?当然安全。讲讲为什么?10天也没讲出个所以然来。

   谁不知道应该留有裕量?大师与菜鸟的差别就是“到底应该精确到多少字节的裕量!

冷漠说几组数字:13,26,32,48 ……字节,还要再多吗?请教所长,到底裕量取多少字节才是安全的?Keil 当然考虑过这个问题,所长这么查互联网也没查出个结果?——经过冷漠的提示。还引导咱们菜鸟去看Keil 网站?您前辈都不行,我们这样智商比您低得多的菜鸟怎么行?

版主等大侠可是等了10天了,所长看来也没什么指望,冷漠只好开讲啦。

网友Q:
冷漠同学前面的概念太混乱了, 我把stack 表述的再清楚些
1) 8051 有且只有一个stack, 不存在前台stack 和 后台 stack, 任何制造两个 stack 或一前一后的做法, 都是严重的伤害 8051 的感情。

2) 函数的调用(指的是保存当前地址, 中断断点以及register 保护, 都是使用同一个 stack (这应该是地球人的基本常识, 做过汇编的更清楚), 没有一个函数stack 另一个 isr stack 在加一个 register 保护stack, 分裂不得人心。

3) 函数调用时的参数(注意, 是参数)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 c compiler 如vc++, 不通过stack 传送, 原因前面的keil文档说的很清楚, 8051小的可怜的 ram。

如不能理解上述内容, 请阅读: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c51/c51_le_funcparmsstack.htm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50.htm

网友Q:
冷漠同学先打住, 请先提交您老的论断的出处。
1)“所有C库函数都是递归可重入的“, 请说出哪本书的哪一叶。
2) "通过堆栈传递参数是纯粹的汇编方法",  汇编没有规定传送参数的方法
3) 52楼的概念混乱错误, 请给出出处。
4) “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学点新玩意“, C# 够新了吧, pk 时你怎么就不吭声。
5) "还玩BIOS", 哈哈 冷漠同学卖弄 bios 的时候, 没想到我还会 bios, 闹了个灰溜溜吧。

好了, 请冷漠同学给出一些证据和出处, 我一定给您鼓掌。

网友Q:
关于 裕量到底应该精确到多少字节 的答复: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个取决于计算 stack 深度的精确度, 自信心和胆量。如果自信爆棚, 可以 0byte, 否则2 to 8 个字节防备意外和维护时不经意的改动

记住 highgear 定理:
stack 溢出的可能性与项目的金额和重要性成正比!

网友K:
?STACK 和 STACK 的差别:

所长又要脸红了。举个例子,假定项目中有3个汇编程序模块A.a51,B.a51,C.a51,它们当然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私有堆栈,——汇编语言通过(自己的私有)堆栈传递参数是基本技术。编译后得到3个OBJ文件A.OBJ,B.OBJ,C.OBJ;告诉你自以为是的智商最高的所长,L51怎么由编程员分别给这3个汇编文件链接定位的:(当然你用默认也行)

BL51 A.OBJ,B.OBJ,C.OBJ  STACK(?DT?A(50H),B(60H),C(70H))

C51下的公有堆栈指针是?STACK ,而每个模块的私有堆栈指针是STACK,一个公有?STACK里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私有STACK,?STACK指针由编译器确定分配在 idata 内所有段的最后面,(当然STACK也一样)是不可由用户配置的,但STACK可以由用户使用L51“段与存储器定位控制命令”STACK 来配置,就像上面举例一样。

这些内容请见《Keil Cx51  V7.0 单片机高级语言编程与uVision2 应用实践》 徐爱钧编著  P640

算了吧,所长,这碗饭冷漠吃了多少项目了,您一个也没玩过,一本Keil C51的书也没看过,就在这装大师?没看过书的比我听过、看过、做过的还厉害。这不是你的C++,C#。

智商高的话也像冷漠这样贴出个图来说话,冷漠贴过几十张图了,所长一张也没贴过,光讲空话算什么本事,沙哑的嗓门光知道空喊,证据!冷漠要看你说话的依据!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私有堆栈:L

网友K:
冷漠的又一个发现:所长好几次涉及“OS”问题时,都显得无知。69楼再一次让冷漠彻底明白:所长可能是裸奔高手,OS领域绝对空白!空白就空白,不说话没人把你当菜鸟,非要装这个象干嘛?露怯多不好。

8051 有且只有一个stack, 不存在前台stack 和 后台 stack, 任何制造两个 stack 或一前一后的做法, 都是严重的伤害 8051 的感情。

        你那是裸奔,——小汇编程序。这里说的是Cx51,都发展20年了,还在这玩20年前的小汇编?会玩宏汇编也好呀——多人分别单独编写一个项目的分程序也知道堆栈段不止一个!所长是20年前的遗老族?
       张、王、李三个程序员分别编写A、B、C  .a51模块,他们的程序堆栈公用吗?是不是私有堆栈?

谁不知道OS多任务,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独立的堆栈?复杂的OS 咱不了解,冷漠只了解 RTX51。RTX51每个任务当然具有自己的私有堆栈,根据虚拟机的概念也好理解,所有OS调度程序,至少对独立不相关的任务进行切换时,都是连任务堆栈一起进行“环境”保护的!否则,上下文切换就太容易了。

Cx51编译器是支持RTX51的!运用这种OS内存管理技术不是小菜?再抄一段书上的内容给不懂装懂的人:

……Cx51编译器会(自动——冷漠注释)产生一个?STACK的堆栈段,该段将被自动定位到IDATA空间的顶部。……一般不需要特别指定?STACK的位置,对于具有几个堆栈的汇编程序才需要采用STACK命令。……

所长这水平,不敢恭维,相差甚远!什么都不知道,冷漠讲起课来都觉得没劲。

网友L:
呵呵!
keil C51设计的挺完善的,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独立(私有)堆栈,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K:
关于 裕量到底应该精确到多少字节 的答复: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个取决于计算 stack 深度的精确度, 自信心和胆量。如果自信爆棚, 可以 0byte, 否则2 to 8 个字节防备意外和维护时不经意的改动

记住 highgear 定理:
stack 溢出的可能性与项目的金额和重要性成正比!

哈哈,冷漠越来越得意,冷漠开讲的课题标题就是“51堆栈的安全(精确)设置”。先告诉所长一声,Keil——这个做编译器的人是极端聪明的人,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都像你那样放卫星,uV2-IDE还能全世界卖?15,000¥的软件,比微软的XP还贵5倍!

救火车版主提出同样深刻的问题:Keil 51堆栈的安全设置值精确是多少?

所长的言外之意:版主提出的是不可能有精确答案的问题?太看不起版主了吧,……那你就靠边站,好好听听冷漠怎么证明这个精确值的。当然是以Keil 提供的材料为依据的。

网友K:
"通过堆栈传递参数是纯粹的汇编方法",  汇编没有规定传送参数的方法

68楼小汇编也不会玩啦?汇编语言通过堆栈传递函数是一种程序员经常玩的技巧,一般人不会玩的。技巧性的东西不能算是规定吧,所长这么大牛裸奔高手,要是不会玩,冷漠教教你:参考 孙涵芳 徐爱卿的《MCS-51/96系列单片机的原理与应用》P225
“通过堆栈传递参数的方法之一”
P226
“通过堆栈传递参数的方法之二”

所长该不会又要说“这本书有严重的错误 ……”
那最好先互联网上查查 孙涵芳、徐爱卿是谁,你又是谁?
再提醒所长一句:
上次冷漠写了个链表程序,所长非要出来“点评一下”,(又没人请你。)“缺点是……”结果恰好这个缺点是冷漠参考了清华大学 严蔚敏、吴伟民的最新版《数据结构》中P27“循环链表”部分的内容。

严蔚敏是谁?咱不一定关心,但是她写的这本书从1997年第一版到现在已经是第43次印刷,印数是202万册了!

所长大人说严蔚敏的书中有概念错误?误导了冷漠;冷漠回送你一句:回家好好想想自己是谁?
所长写了几本?印刷了几本?一本没有,那就向别人好好学学。别一生尽玩嘴皮子功夫,结果一事无成。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有劲么?

网友P:
严蔚敏  这个人我听说过!

网友P:
冷漠 等都是高人啊

建议将理论整理成文档 说的简单明白些  就好了!

所长的理论一般比较高深   所长的代码我一看就头疼  反正现在是不打算学习那种思路了

我喜欢简单的东西

网友K:
所长这么老前辈多写写自己的灵感发现,别总跟着冷漠跑。

冷漠为避开所长,另外开贴整理文档了:“51堆栈的安全(精确)配置”。
内容太多,分一星期完成。

所长若有心,建议也自己开贴,自己讲述自己的灵感新发现,开创新课题。别什么都跟菜鸟学。
        像:C#如何给51编程的,面向对象的软件如何用于面向机器,全中国你肯定是第一人;这么深刻的发现不好好写写,热衷于天天到冷漠菜鸟群里混“尊重”?值吗?

       你自己的楼里随便怎么侃。就是别到冷漠的楼里去,那里是菜鸟讨论区,对你高手屏蔽,去了挺没趣的。

网友L:
顶冷漠大虾的整理文档:“51堆栈的安全(精确)配置”。
俺们菜鸟的福音。

网友Q:
哈哈, 我一向佩服冷漠同学的东厂本事。
1) 冷漠就是冷漠, 冷漠不是严蔚敏, 即便冷漠是严蔚敏, 使用一片不完整的链表代码, 仍是缺点。那个帖子无数人都看了, 断章取义, 指鹿为马很可耻。

2) 可以断定, 冷漠同学对汇编语言理解不够, 至少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汇编项目。虽然可以通过堆栈传递参数, 但是汇编多数通过 ********************** 寄存器************************* 传递参数, 大多数的 c 通过堆栈传递参数。多去看些汇编程序吧, 呃, 冷漠同学不是看过 bios 么? 告诉我 bios 里哪一个函数通过堆栈传递过参数?
冷漠同学没有做过汇编程序, 对吧?

3) 74搂就说了, 冷漠同学用脚后跟再想想。

4) 75搂看出冷漠的概念混乱:
   a) obj 是编译的产物, 编译时由于compiler 不知道模块的上下文, 所以会产生中间性的数据和“堆栈段“, 是临时产物, 连接时 linker 统一规划定位。在目标代码运行时, 只有一个stack, 不存在私有的stack. (当然 80x86 有stack segment, 有 ss 寄存器, 可以轻易切换stack seqment. 8051则没有)
  b) OS 是另一回事, os 需要操纵stack 以完成任务切换, 必须有专门的数据区以及stack 来save/restore context.

冷漠同学:你混淆了编译时的中间临时的 "私有" stack 与 目标代码 运行时 统一的 stack。

网友P:
所长的面对对象弄得不错!

我也要学啊  要写个稍微大点的程序 还得面对对象啊

网友L:
引用 冷漠大师的发言:
1、多个非重入函数的参数传递和自动变量是被编译器分配在全局静态变量空间共享覆盖区、而不是堆栈区的(通过堆栈传递参数是纯粹的汇编方法。)因此,整个程序的所有非重入函数所占用的data(C51为例)字节空间是那个使用参数和自动变量最多的函数占有量,其它函数不过是在共享这个区域而已。共享覆盖区被编译器(C51为例)分配在全局变量区的下面。可以看做是后台程序的堆栈(参数及动态变量保护区)。——可以精确计算了吧。这个规则没有疑问吧?关键:
2、由1、可知,前台中断需要保护的变量,和后台非重入函数所占用的“后台堆栈”,没有联系,它仅需要保护自己ISR所用到的寄存器罢了,具体保护哪些寄存器,当然已经由C编译器完成了,无需用户考虑的事。更关键:
3、前台中断ISR所使用的堆栈深度不大于13字节。这已经可以算是中断堆栈深度精确计算了吧。

俺理解为,冷漠大师所言的“后台堆栈”,实际上是C语言中的软堆栈,负责分配在全局静态变量空间共享覆盖区,其长度为每个独立的后台函数的私有堆栈之和!
冷漠大师所言的“前台堆栈”,是51单片机中真正的硬件堆栈,负责中断响应需要保护的变量,子函数调用等硬性的压栈出栈操作。

请教大师们,不知俺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R:
谁能解释解释什么叫“硬件自动压入的属于不可控的系统控制栈,STACK根本不指向!”?

网友R:
int sum(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
return a + b + c +d;
}

int sum1(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
  return(sum(a, b, c, d));
}

int sum2(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
  return(sum1(a, b, c, d));
}

void isr0(void) interrupt 0
{
  sum2(1,2,3,4);
}
用keil simulater运行,在isr0里堆栈深度为15(不算进入中断时压栈的2字节PC),如何解释?

网友Q:
顶楼上的警官sheriff

网友G:
通常C51只有一个堆栈,就是SP管理有那个IDATA区域
如果使用reentrantr的话会有额外的模拟堆栈,最多会有三个模拟堆栈,分别位于IDATA,PDATA,XDATA区域
但什么ABC三个模块是不会自动产生什么私有堆栈的,除非使用STACK命令,但STACK一般不用,而且只在BL51中提供,LX51根本不提供这个命令

另外根本没有什么"后台堆栈,前台堆栈"这些概念

网友K:
86楼真有意思,比过去可是自信多了。说话斩钉截铁,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是不是也自以为比Keil还聪明?冷漠提醒过你:“什么事给自己留后路。”万一冷漠和其他网友证明了LX51有这个功能,你不好下台呀。

难倒如今也像XXX那样,脸红一次也不在乎,下次还来。2年前就退出论坛,如今回来“昆仑派一点长进都没有。”刚来几天就被人不知道脸红了多少次,反正穿马甲,脸红别人也看不见,反正也不可能长进了,丢脸就丢脸吧,马甲水里拧一把穿上再来。

……LX51根本不提供这个命令

谁说LX51不提供这个命令,如若冷漠证明了LX51有这个功能命令,请问86楼你会不会感到脸红?

网友K:
与BL51的STACK命令一样!比STACK还要严格设置。

咱也不用总照顾高手的面子了,且看下面证明:

ayb不会像XXX那样寻找一切原因为自己辩解?

抄一段书:“STACK,仅用于BL51,(逗号)对于Lx51应使用CLASSES和SEGMENT命令。”

highgear也不提醒提醒?号称刚看完P640,上面这段话就在P640;看了也白看,(有那点看得懂的水平,早就为LZ找到答案了。还轮得着冷漠在这卖弄?highgear 真是太郁闷了。)不知道 Keil 说什么呢;——自己还没ayb清醒;连张图都贴不出来。还在这混个什么劲。

          回家编写总结玩自己精通的专项——C# 或者 BIOS岂不更有价值?谁都不懂呀,这么大中国你头一号,国宝级专家;——用得着在这和菜鸟群里混?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屈才呀!

网友G:
LS
既然STACK命令搞的这么透彻,给大家讲个具体例子
请重点说明
1:什么情况用
2:用有什么好处,不用有什么不好
3:具体怎么用
...

另外LS是否看到KEIL说,一般不需要使用STACK命令
...

网友R:
期待“一级中断堆栈的深度不会大于13字节”的详细讲解,和对本菜鸟84楼提出的问题的解答

网友G:
LS

保存ACC,PSW,B,DPH,DPL,R0~R7
加起来就是13字节,其实应该最少还有两个字节的返回地址

网友K:
回89楼,88楼的图还不清楚?我在另一楼层抄的书大侠没认真看?

……一般不需要特别指定?STACK的位置,对于具有几个堆栈的汇编程序才需要采用STACK命令。……

88楼特别编写了3个.asm 汇编程序。什么地方用到?救火车版主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就是:

这个?STACK到底应该离栈顶多远才是安全的?

highgear 大师放了半天卫星:“一定裕量”,“越远越安全”。——K!等于没说啊!这叫高手?冷漠将要论证一星期的不就是辛苦干这个事?

如果仅从程序应用来看,确实不需要玩什么人工设置,L51能够做得很好。连接命令就是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才需要人工设置的。就像救火车说的情况,我做几十个项目,一次也没遇到过,RTX51内存紧张吧,我没遇到过溢出,连可能都没有。举个例子:

后台多个函数自动变量及参数共享一个覆盖区,当然会有这种情况:要求最好所有函数参数+自动变量的数量都差不多,如若假设有一个特别函数F01 (可重入行不行?),其参数和自动变量之和需要占用50字节,其它后台函数仅需10字节左右共享覆盖,那怎么处理为好?
   也听听大师的意见……贴2张图,示意?STACK的作用:题目借用49楼“英雄无敌六”的题目,那里堆栈用掉22字节,所以这里STACK设0xFF-22>236.。修改一下,把236改设230。可以看到SP_MAX<256,系统堆栈未溢出。

网友Q:
哈哈,俺基本上看出了问题所在.中文版说的不清楚,而读的人功底不深,又缺乏经验,所以很容易出问题.

这个问题以后俺再说明, 不急.

咳,咳,冷漠同学任何时候都不会放过机会攻击俺,看来俺的pk和技术比拼深深的伤害了冷漠同学那个幼小脆弱的心灵,让祖国的花骨朵蒙羞了.

网友H:
为什么CCS C可以统计最大堆栈深度?
所以KEIL应该也能统计出来一个。

当然统计出来一个会碰到以下问题:
1 关闭中断,EA=bESave; 这种复杂变量的关中断,确实比较累。
2 可以ISP的函数指针调用,特别老hot大叔经常搞的加密isp什么的。
还会碰到平时静态反汇编都会碰到的问题(比如花指令,加壳)等等。

另外,我提一个思路,用understand生成调用树,在这个调用树上,每个节点都写上本函数占用多少堆栈和执行到本函数占用多少堆栈。

另外说句题外话,keil被arm收购了,keil c51估计以后改进的东西不会很多了,这个东西我们过两年可以挖出来再聊一次,前提是到时候还有人用51,而且还有人用51的汇编。

网友K:
linqing 的调用树有道理,冷漠提个问题:能否证明这样一件事:后台调用树中的非重入函数(先不考虑多少层调用),完全不占用?stack 堆栈!(指令PUSH/POP控制的堆栈)( 除了多层调用函数由处理器自动压入堆栈的PC以外)  也就是说:

……每个节点都写上本函数占用多少堆栈……

结果“一定”是0字节!这一点C51编译器规则好像就是这么做的。至今我没发现有违规的例子。——而且,这种人工计算由连接器实现是很简单的事。Keil 有足够的能力做这件事。

由此,完成救火车版主的命题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Q:
哈哈, 这次俺不发言, 搬个凳子看冷漠表演。

网友K:
预祝所长和少年儿童PK成功 !

84楼警长出这道题费了不脑筋吧,可惜警长在中断程序里调用多层嵌套函数的层数太少了!且不说C51允许一个中断ISR内嵌套调用函数的层数受限是多少,先看看您的程序到底用掉了多少字节的堆栈:见下图,应该是才6个字节(深度)没错吧?要超过17可能还要多自创些空函数?——由处理器自动压入的N*2字节PC不算在内,这是警长您自己说的?(它不是由PUSH /POP指令控制的。)否则,中断ISR里嵌套调用100层莫须有自创函数,冷漠钻10回地缝也不够啊。
int sum(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 return a + b + c +d; }
int sum1(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 return(sum(a, b, c, d)); }
int sum2(char a, char b, char c, char d) { return(sum1(a, b, c, d)); }
void isr0(void) interrupt 0 { sum2(1,2,3,4); }
用keil simulater运行,在isr0里堆栈深度为15(不算进入中断时压栈的2字节PC),如何解释?

所长举双手顶84楼警官程序,一时得意忘了自己亲自做一遍,计算一下。——怕是连 Keil IDE 也不会用,没能力亲自做实验吧!如若不能像冷漠这样,自己做过了,贴的图示清清楚楚,光靠喊能有说服力?“你错啦,你错啦,你就是错啦!……书上也写错啦,教授也翻译错啦,你们都理解错啦,……只有我所长才是对的,“所长天下第一,书上错在哪里,我们理解错在哪里?愿闻其详。”
所长:“我以后给你们讲……”  哈哈,这种人!喊了半天天下人都错了,错在哪又说不出来;那最好安静点,别喊别闹了吧。

又没注意给自己留后路,恐怕今晚上回家又要洗马甲了。有没有再一次失算的感觉?

(冷漠输了永远退出21IC,所长呢?PK应该是对等的。要照这么对等计算,所长不知道要钻多少回地缝了。反正2年前就退出论坛了。如今只要换马甲就行了。)
     如今又把自己的比较对象降级了,只能和儿童级别的“祖国花朵”PK啦?少年儿童们肯定是连555时基电路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BIOS了。这样PK,取胜的把握大一些是吧。但愿所长这次能够胜算归来。

网友R:
冷漠在阐述观点的时候总夹杂一些技术之外的东西,说其是“夹杂私货”真是抬举他了。;P

网友G:
不知所云

网友K:
比起恶意,冷漠只能算幽默。

首先是84楼警官“先发制人”做给我看的,冷漠不过是虚心学习,“小巫见大巫”而已;

下回出这样的题目,请事先注明:“我没有恶意。”
85楼所长一顶你,让你的好题目带有了恶意,把你的ID弄脏了。——结果使你的名字带有了恶意和自以为是。认为别人都是错的,只有所长是对的。……自恋没什么不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自恋。……一旦过度了,就是病态,

感谢警官的抬举,最好还是能把救火车版主的论题解了。那是对冷漠最好的抬举:永远退出21IC。否则,只好把我的签名送给你。

冷漠花时间把84楼的题目动手做了一遍,不过是想看看85楼所长顶这道题目顶在什么地方。所长可不是轻易夸奖别人的。

网友R:
---“你的名字带有恶意和自以为是”
不理解,还请示下?sheriff这个单词哪里触痛了冷沫的敏感脆弱的神经?
你的签名?我刚看到的时候还挺敬佩的,当时以为这是你说给自己,用以自省用的~~:lol

网友K:
恶意和善意的差别。我以所长顶我为耻辱,沾一身腥。

没事,警长问问所长,85楼顶你的好题目得意在什么地方。现在冷漠贴图计算了一遍,所长和警长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84楼这道题目到底什么意思?冷漠化费这么大劲帮警长找问题,一点歉意都没有?反而先揪冷漠的错;冷漠再错,别人是在帮你,……那冷漠只能理解警长这道题目是别有用心,其要达到的目的路人皆知。失算了,呵……

看看冷漠怎样做才算是没有恶意,如若有谁能够如此善意地教冷漠如下一点点,——例如下面几句话,冷漠学了2年才找到——别说恶意,贬损冷漠,即使把冷漠贬得一钱不值冷漠也愿意敬拜他为先师。先知道感恩才好。

当中断发生时,核心的最底层将构造一条消息,并将消息发送到与中断设备相关的系统任务。低层软件随后构造一条发给后台任务的消息并将其标志为就绪。当后台任务被再次调度运行时,它将获取该消息并进行处理。中断处理例程当然也可以直接进行一些简单的硬实时任务操作,例如时钟中断处理程序以更新时间。
                 ——  摘自坦尼鲍姆《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

冷漠现在教给84楼警长如何把前台复杂多层嵌套函数化为后台用户级任务,把警长自创的ISR莫须有多级嵌套函数化为真实情景的解决方法,——C 程序教你这样写,不是那样“如何解释?”

我知道所长下面又要跳出来装聪明了:“冷漠的理解完全错误,坦尼鲍姆这段话有严重的语病……冷漠完全是在误导,……错在哪俺以后再讲。……”

呵呵,哪都少不了他。全世界的人都是错的,只有所长唯一正确。——  一种心理病态。

网友R:
84楼程序的堆栈深度是15的证明

之所以和冷漠98楼贴的图结果不同,是因为我的存储模式选的是large,需要保存DPH和DPL.
进入中断共push了9次,再加上调用sum2, 消耗6字节堆栈,共15 > 13.
清楚滴证明了冷漠的“前台中断ISR所使用的堆栈深度不大于13字节”是个错误的结论。

网友R:
另外,你摆出OS那套消息邮箱的东西,不能证明“前台中断ISR所使用的堆栈深度不大于13字节”不是错的。
在中断里可以避免深层调用,但没人规定在中断里不能够进行深层调用。:victory:

网友Q:
顶sheriff. 鄙视冷漠使用东厂手段。

关于os: 这里没有讨论os, 冷漠不要用这种方式混淆视线。 冷漠你若不服, 我在你的帖子里已经提出了探讨 os 的邀请。

关于冷漠提出的一些“术语“和各种混乱的“栈“以及随后一堆概念模糊,逻辑混乱的解释, 已经说明了问题。 冷漠杜撰的什么“模块私有堆栈“已经被详细的说明了。

要求冷漠同学提供冷漠所述的“术语“和各种stack 的出处和佐证,请冷漠停止无聊的扰乱视听的行动。

再说一遍:请提供出处和佐证!(冷漠同学唯一提供的“徐爱钧编著 P640“不但没有证明冷漠的论断,反而证明了冷漠杜撰了“术语“)

网友K:
冷漠早就认输啦。大模式?服气。

在中断里可以避免深层调用,但没人规定在中断里不能够进行深层调用。

回105楼警长,你怎么知道没人规定在中断里不能够进行深层调用?万一冷漠举出书中的例子,请问警长把自己往哪放?“什么事给自己留后路。” Cx51是支持51操作系统的,任何操作系统都是有自己的策略和用户机制的,你以为玩裸奔就可以随便在中断ISR自创100层调用?编译器策略没让你这么干!你一定要在这和冷漠搅,在ISR中玩无限深层函数调用,那冷漠也教你最简单的,什么人都会的一手,见下面贴图;更少啦,才4字节呀?费这么大劲出这么精彩一道题,结果才用了4字节!离13字节还远呢;这样,你可以再自创10 层空函数深层调用,也PUSH /POP 用不了13字节。

所长这么厉害的人也不及时给警长点拨一下,让冷漠第二次钻了空子。又失算一回。
否则,冷漠对这种无限裸奔的人还真没话说。冷漠小模式优化解决方案,您来了个大模式,非要赢一把?呵,服气,敬佩,没关系,冷漠早就认输啦。冷漠连裸奔都不会,还玩什么呀?

网友Q:
"万一冷漠举出书中的例子", 冷漠你真啰嗦,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书中“规定在中断里不能够进行深层调用“列出来。中断里函数调用的深度仅受硬件stack空间的限制, 这种基本的常识, 还需要人教你冷漠么?

冷漠你列出中断saved registers来说明什么? 说明有中断栈和什么乱七八糟的“栈“? 保存寄存器在63搂里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你的帖子思维逻辑混乱,概念含糊不清, 除了会控诉所长/highgear, 还会做什么?

网友K:
清楚滴证明了冷漠的“前台中断ISR所使用的堆栈深度不大于13字节”是个错误的结论。

如果万一冷漠拿出可信服的Keil资料,说上面话的人怎么办?任何事,给自己留后路。玩不起就别玩。

别到时候说,这个不算,那个不算。C51编译器规则,策略不算,您裸奔算?敬佩!

刚写的中断操作规则,什么消息不消息,裸奔不也是这样做的?论坛上这样的帖子多了:中断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后台检测这个标志位以启动相关程序。消息/标志还不是一回事?OS怎么啦,当年所长喊“OS能做到的,俺裸奔绝对做得到!”喊那么响亮,如今OS又不算了?跟这种人玩,冷漠永远赢不了。

网友Q:
“前台中断ISR所使用的堆栈深度不大于13字节。这已经可以算是中断堆栈深度精确计算了吧“
中断isr 使用的堆栈深度可以远远的超过13字节, 因为中断内的用户代码可以深层调用,这是基本的常识。

排除用户程序所用空间, 最大可能栈深为15或17bytes.

网友R:
顶楼上,期待冷大虾举出是哪个高人“规定在中断里不能够进行深层调用”的。
107楼的贴图貌似证明不了什么,而且冷漠自己说“你可以再自创10 层空函数深层调用,也PUSH /POP 用不了13字节”,你可以自己试试,增加sum2的调用层数,用不了10层那么多,真的。。:lol
另外,最好先问问楼主救火车,他的程序是不是裸奔,否则冷大虾的基于OS的堆栈设置方法(虽然目前还未论证完毕)貌似不适合他。

网友Q:
对109搂, 一个字:操

网友R:
109楼再也不是“夹杂私货”了,因为完全是私货。

网友K:
冷漠就笑话所长2人解不出答案来眼睛发绿的样子。

所长这种人,如今谁还对你有兴趣?过去一天到晚和这个比和那个比,结果把自己比出了论坛!如今穿着徒弟highgear的马甲招摇,又来找人PK ?还是先把马甲脱了再说吧,否则想当年PK输了赖起账来,佛教,基督,伊斯兰 三个教主一块拜,再犯起病来,谁还敢和你玩。(要不要冷漠把当年的帖子拿出来?这种输了就撒泼,冷漠早就服了。)

万一冷漠完成了3个问题,把所长的“自尊”往哪放?再次退出论坛?所以所长也只好**穿着马甲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网友Q:
哈哈,我给冷大虾说过多少遍了,技术这东西,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真的假不来,假的真不来。前面的冷大虾提出的pk,我把c51, vc++, vb, c# 的程序都公布出来,冷大虾最后怎么一声不吭, tj了? 亏你冷大虾还好意思提PK.

网友S:
冷漠有点走火入魔了!

首先,我觉得冷漠是个能刻苦用功读书的人,能冥思,并有一些领悟,生活工作可能还是个乖乖男。

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不仅是技术的提升。我谈几点个人看法,如果有一个词语能与大家产生共鸣,则不枉我在陪家人晚餐的时间里打下这些文字。
1。 对待周围的人友善一点好。冷漠这个词不会给别人带来好感,不会给自己带来帮助。标榜个性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不要毁了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2。技术很重要,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保障。但我们接触到的技术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曾经做过的东西,我们的价值在于把它转化为产品,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利润,转化为财富。技术可以交流,但是不要拿来作为打击别人的武器。
3。一个人的成长包括技术的提升,性格的改善,态度的端正,心智的成熟。成熟的男人不仅仅是个好工程师。
4。成功需要:3分能力 + 6分机遇 + 1分贵人相助。朋友帮助能让你日行千里,事半功倍。
5。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个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

。。。。。。

网友P:
冷漠 不错

这里只讨论技术 楼上想讨论非技术 可以到“非技术讨论区”去!

网友Q:
顶 117 搂
*) 技术应严谨认真
*) 对技术问题的质疑是应该的, 当以技术回应, 而不是诉诸个人攻击。

做个技术总结(以下所述的栈均指涉及sp指针位于片内数据区idata的硬件栈):
*) 如果c51程序中没有使用汇编模块, 或者汇编模块中没有手工更改sp, 那么编译连接时不会产生额外栈段( stack segment), 即没有所谓的“模块私有栈".
*) 只有一个栈, 所有的函数调用, 中断发生以及寄存器的保护(push)都在一个以sp为指针的栈内, 别无分栈, 即使有stack segment, 也只是改变了栈底而已。
*) keil 不鼓励使用 reentrant. 无reentrant关键字的程序除了使用register外,还会使用固定地址变量来传递参数。reentrant 函数除了使用register外, 还会使用一个效率低下的“simulated stack" 来传递参数, 以达到重入。
*)  理论上, 人脑可以精确计算c51所用的最大栈深。实践上, 必须了解c51编译器的准确行为或探查所生成的汇编程序, 因而过于繁琐易错, 可操作性不高。
*) 关于自动计算最大栈深,keil 已明确表示太困难:
There is no automatic way the tools can tell you the maximum stack depth or stack utilization. Because of asynchronous events and interrupts, the automation is too difficult.

网友G:
LS
冷漠是不会善罢干休的,他是不会认输的

网友V:
mcu不一定要定义为xdata的,,具体看情况

网友Q:
谢谢ayb_ice提醒。这里基本都是搞技术的, 对错大家心中有数。

网友K:
看看51有几个堆栈。

LS说的太对了。所长昨天睡觉太早了,没看到冷漠23点发的新帖?好多人昨天就看过了。冷漠的意思是:

PK应该是在对等的平台上,所长一直在裸奔层说事,(说了这么多也没说透彻,一会冷漠再贴2张图给你讲讲什么叫汇编模块的STACK——不是“模块堆栈”啊,别理解错了。也跟老许学点联想理解力。)而冷漠是在操作系统层次上开展证明;——高层、底层,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可惜,所长在下层讲的什么事,冷漠理解得很清楚,而冷漠在上层讲的内容,所长茫然不知。还“概念混乱”给冷漠扣了5个大帽子,真是烧锅炉的斗起了韩美林,——无所不用其极呀。冷漠还以为抄了2段操作系统教材就能提醒所长及时醒悟,可惜所长是一点操作系统概念都没有,一片领域空白。说什么都是一头雾水,更别说暗示了。
      冷漠实在无奈了。

看看51有几个堆栈,128 /256字节内可以有15个私有堆栈,和一个公有堆栈。

网友G:
LS
这是TINY OS
每个任务有独立的堆栈,不存在所谓的公有堆栈
TINY OS为了RAM节省空间,会移动堆栈,将所有空闲的RAM分配给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当作堆栈,其实就是时间换空间的做法
?STACK就是栈底,也就是第一个任务TASK0的栈底,也是KEIL分配的,这不是什么公有堆栈
为什么说OS下精确定位堆栈安全是扯蛋呢
首先OS下程序调用更复杂,比如用户系统函数进行任务切换可能经过很多层函数才最终实现切换
其次一般OS不提供源代码,多少层调用未知
再其次如果OS支持抢先,情况更糟糕,任务被抢先要占用很多堆栈...
再者局部变量都是保存在任务堆栈中,占用堆栈,调用哪个函数,那么局部就保存在任务堆栈中,不可能限制它调用什么函数
其它原因也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不是专门针对TINY OS而言

谈RTOS,我看冷漠连门都没入

....

网友K:
这可不是冷漠自创的。杨屹老师想必不陌生吧,听说是21IC出去的?我从他那里随便找了个出处。实际蓝本是国外教材内容,不用冷漠再 上苍穹,下黄泉去找东西了吧。找到了有什么用?所长一句:“断章取义……”冷漠就白干了。要不就是:

“Stallings  这句话有严重的翻译错误,根本就是语病嘛……冷漠的理解完全是误导……”

这是所长给冷漠留下的一贯印象,次数一多,您没说完上句 冷漠就知道您下句要说什么了。这不算个人攻击?你做十分,冷漠才还你一分,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所长一句话,冷漠要做3天的实验来证明,结果证明完了,所长嘻嘻尴尬一笑,走了!完事了?!到底谁错,至少也得道个歉吧,……
冷漠万一做不出来实验结果,所长就来劲了,5个大帽子一起扣……一点都不手软。

这是人干的事?说你心理扭曲有问题,不为过吧?谁还愿意跟你这种人玩?

网友K:
124楼ayb还是那么自信,说话还是那么暂钉截铁。刚输给泠漠一回就又忘了?

每个任务有独立的堆栈,不存在所谓的公有堆栈

呵呵,要不要给你抄一段清华教材上的讲解?当然,你要说国外教材都是放P那就算了。这么简单的概念,还要冷漠在这给RTX高手ayb讲课:

RTX51中每个任务相对51内核来说都是一台虚拟机,都具有自己的独立私有堆栈,(堆栈深度当然可变)这一点你我认知共同,除了私有这个概念。没关系,再往下,一个任务具有3个状态——运行态、就绪态和阻塞态。这不用冷漠教你?听下面:

只有处于运行态的当前活动任务所占有的堆栈才是公有堆栈
冷漠三张图示意的是什么都没看懂,3张图每张中占有最大DATA深度的任务就是当前活动任务,它所占有的堆栈是公有动态活动栈,也即SP所指向的堆栈。——因为所有虚拟机处于运行态时都享有这一堆栈,所以把这一段SP所指向的堆栈称为公共的。(再把弯绕回来,因为这段堆栈是由SP指向的活动堆栈,所以称其为公有(公共)堆栈。)谁愿意称它为A(yb)氏或者所长氏堆栈也没问题。称呼什么是个人自由。

但是任务0堆栈可以占有任务2的堆栈么?跳不过去耶;所以:处于阻塞态和就绪态的任务所占有的堆栈,是静态私有栈。——SP没指向它,它们不是当前活动虚拟机,它们没有占有处理器和SP的权限;你有什么观点概念理由称它为公有活动栈?它连自己的堆栈指针都没有。所以它是静态的静态的。静态的显然不是公共的。呵。ayb硬要说它是公共的,请问它们的SP在哪里?都是同时公有的,一个SP指向谁好?

冷漠当然是RTX51菜鸟,像ayb这样,对玩RTX51 有足够自信的大师,建议也能写一篇“关于51多任务的的堆栈”,比冷漠写的好得多,让冷漠无地自容,才好。
        目前,ayb的**对所长真是一种冷幽默,——51内部多个堆栈讲的清清楚楚。所长对这一点可是完全空白,——所长从来都认为51只有一个堆栈!即SP所指向的那个堆栈,ayb告诉我们大家:51不止只有C51裸奔,还有RTX51操作系统,51操作系统中还有当前不由SP指向的任务堆栈。ayb讲得非常好,给所长上了一堂深刻的OS基础概念课,比冷漠讲得好多了。特别是最后一句结束语:
          欲谈RTOS,我看冷漠连门都没入。那所长还在冷漠后面排队呢。我们都是ayb的学生而已。

       下课。

网友G:
不要混淆视听
那个堆栈就是当前的堆栈,只不过是中断会和当前运行的任务共享堆栈,亦即哪个任务正在运行,中断就会使用哪个任务的堆栈

如果有5个任务,就只有5个堆栈,没有什么额外的公有堆栈

根本就不是你理解的所谓的什么公有堆栈,如果按你的理解那么普通程序也有多个堆栈了
什么前后(中断)堆栈和后台堆栈了...

TINY我5年前就已经在项目使用了

可以告诉你TINY其实有明显BUG,
我还对TINY做了一些改进,当然没有公开

网友W:
一个简单的测试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sfr XXX = 0xFF;
#define TEST__STACK_TIME 220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ni;
for (ni = 0; ni < TEST__STACK_TIME; ++ni)
{
  _push_(XXX);
}
for (ni = 0; ni < TEST__STACK_TIME; ++ni)
{
  _pop_(XXX);
}
while (1);
}

上述程序在C51通过,运行后,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堆栈位置呢,运行后,sp_max是多少

如果TEST__STACK_TIME是通过串口进来,编译程序不可能知道是多少,那结果又如何?

网友Q:
实在佩服冷漠同学的杜撰精神。冷漠同学你贴一个图, 想说明什么? 说明你会贴图?

127搂, 又是一片混乱,不知所云。冷漠你根本不了解scheduler如何操纵sp指针 save/restore context to switch tasks.

原文在此: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tr51/tr51_stackmgmt.htm

RTX51 Tiny maintains a stack for each task using only the internal memory (IDATA) of the 8051. When a task is running, it is given the maximum amount of stack space possible. When a task switch occurs, the previous task stack is shrunk and relocated and the stack for the current task is expanded and relocated.

网友Q:
冷漠同学:
要么你给出“静态私有栈“(static private stack) 等等概念的出处, 要么承认是在杜撰。

网友G:
LS
我早就说了,他RTOS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Q:
顶楼上 ayb_ice

网友X(2010-09-29):
25# 救火车 [/顶!

网友Y:
同意highgear的观点。

按冷漠的说法,那么前台的栈也不止一个了,只要using不同的寄存器组就要有不同的堆栈了,不要把OS的做法强加到keilC51身上。

网友Y:
不过其实结论自己去试下就会清楚,刚好没空,下班放假了,回去再验证下。

网友Z(2011-12-22):
看人吵架也是一种乐趣,哈哈!旧帖翻新!

网友AA(2012-08-08):
回复 楼主:
1. 51单片机堆栈是向上增长的,当堆栈超过255的时候,SP溢出变为0,将覆盖IDATA内存的低端,导致异常。

2. 估算堆栈大小的方法,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A) 最大函数调用深度,也就是函数里面再调用函数的堆叠深度,每次调用普通函数占用两个字节返回地址压栈
    B) 中断所需现场保护空间,要考虑不同优先级的中断嵌套问题;在中断中也要考虑A)点。

举例:
void fun1()
{
}

void fun2()
{
    fun1();
}

void fun3()
{
    fun2();
}

void fun4()

{
    fun3();
}

void fun5()
{
    fun4();
}
///
void funI1()
{
}

void funI2()
{
    funI1();
}

void funI3()
{
    funI2();
}

void funI4()

{
    funI3();
}

void funI5()
{
    funI4();
}

void InterruptISR() interrupt 0 //如果使用了using,
{
    funI5();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un5();
    }
}

这个例子,主函数那里,需要10个字节堆栈空间;中断函数里面的函数调用需要10个字节堆栈,现场保护,最多13个字节,由于中断函数可能在fun1()函数执行时刻发生,整个程序所需堆栈为33个字节堆栈空间;中断函数使用了USING的话,现场保护减少8个字节,但在227.0那个值会加8

网友AB(2013-02-05):
UCOS 跟冷漠说的差不了多少。但这不是讨论51么?

网友:
到底留多少啊????!!!!都在胡扯!!

网友AC:
好大胆,256B用到247B!
片内自带的XDATA干吗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