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高手

楼主(2010-07-04):
MOV A,#main000%100H    立即数求余数  怎么在MEDWIN  和KEIL 都提示表达式语法错呢???????

网友A:
MOV ACC,#(main000 % 0x100)

对字符型变量或寄存器取0x100的“余数”是废话

同理:
MOV ACC,#(main000 & 0x100)

结果一样,废话连篇

正确自动取main000的低8位:
MOV ACC,#main000

MOV ACC,#LOW(main000); 低8位

MOV ACC,#HIGH(main000);高8位

网友A:
告诉楼主:俺是汇编菜鸟~~~

网友B:
MOV A,#main000 MOD 100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样在编译无法通过啊 还是语法错 你这些写法我都已经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B:
MOD两边要明确的数据

MOV A, #main000 & 0xff ;// 可以编译

MOV A, #LOW(main000) ;// 可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