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板子关机后会瞬间高电平

楼主(2010-07-05):
我做的一块板子,关机后,好像所有口都会置高电平,板子上的灯会瞬间闪一下。然后设备就会瞬间被启动

很苦恼,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多数MCU的IO在复位态时都呈弱上拉输出,改用负逻辑驱动即可解决。

楼主:
刚查了下,原来这就是反峰电压

那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多数MCU的IO在复位态时都呈弱上拉输出,改用负逻辑驱动即可解决。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硬件电路也要改过了?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B:
re LZ:

适当地方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A:
反峰电压是感性环节产生的,先判断是否真如此。

楼主:
怎么判断呢?

。。。。。。。。。。。。应该是的吧,不然会是什么呢

网友C:
说清楚一点应用环境嘛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感性环节产生的瞬时感生电动势,在感性环节加二极管即可

网友E:
他这个不是上电复位的问题。适当的地方加续流好像可行,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