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内部复位的问题,急!

楼主(2010-07-05):
STM8S共有9个复位源:
NRST引脚产生的外部复位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
独立看门狗复位
窗口看门狗复位
软件复位
SWIM复位
非法操作码复位
EMS复位:当一些关键的寄存器被破坏或错误加载时产生的复位
所有的复位源最终都作用于NRST管脚,并在复位过程中保持低电平。复位入口向量在内存映射中位于固定的地址6000h。

在实验过程中,当温度升到50度左右时,STM8S的NRST脚被拉低,产生复位,而在程序里对RST—>SR寄存器读时,并没有看到有置1的位。
NRST脚上拉10K,电容104,10K后面改为100时也会被复位掉。
VCAP对地电容474,后改为105,205也会复位

电源5V很稳定,在用示波器看1.8V内刻电源有波动,请问下是否是内核掉电复位,怎么处理?

独立看门狗复位
窗口看门狗复位
软件复位
SWIM复位
上面这四种复位软件里面是没有的。

非法操作码复位
EMS复位:当一些关键的寄存器被破坏或错误加载时产生的复位
这两个也不太可能,因为读RST—>SR寄存器时没有被置1

排除后只能是掉电复位了

温度没有升高到50度的话也不太容易复位。

以前的调试板没有出现过上面的问题,程序是一样的。

楼主:
:(
在线等待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同时观察NRST引脚和VCC电源,看看NRST引脚被拉低的时刻,电源是否有波动。

楼主:
可以用示波器同时观察NRST引脚被拉底,VCC电源5V一点波动都没有!

网友A:
那么把复位引脚上的上拉电阻和电容去掉看看。

另外,检查一下VCAP的电容,换一个质量好点的:

楼主:
NRST脚上拉10K,电容104,10K后面改为100时也会被复位掉。
VCAP对地电容474,后改为105,205也会复位,
电容材料是X7R的

楼主:
X7R电容对温度的影响+-20%,应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NRST脚上拉10K,电容104,10K后面改为100时也会被复位掉。
VCAP对地电容474,后改为105,205也会复位,
电容材料是X7R的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把复位脚上的电阻和电容去掉。

如果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我也暂时没有什么思路了。

楼主:
把复位脚上的电阻和电容去掉。
还是会复位!

网友A:
呵呵,要不是亲眼看到电路板,真不敢相信是PCB板的地线问题,:lol

楼主:
:)
是啊,地线干扰MCU

网友B(2010-11-30):
近段时间也是出现了芯片复位的问题,找不出导致复位的原因。

网友C:
要使用外接晶振的话很容易复位

网友D(2012-09-19):
10# 香水城

网友D:
10# 香水城 我的系统也会死机,感觉不是电容问题、、求助

网友E:
不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出试试

网友F(2013-04-0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G:
同样问题求解,油烟机项目过2KV 测试就复位了,软件还是做过处理的,只要RAM的特定寄存器值没有掉电复位,单片机复位可以继续运行,这种情况还复位,也就是说里面的寄存器都被打乱了,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直是操作码复位,暂时没有找到问题,请问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I:
我用了halt模式,死机,复位情况都有碰到。而关于复位,虽然我能查到是非法操作码复位,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会非法操作码复位。
期待有大侠来指点指点

网友J:
问题  还没有搞定没   帮你顶一个   顶起来

网友J:
希望有大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看看版主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顶一个,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非常困惑!

网友L:
直接跑不带有外部中断的程序,运行一切正常,但如果设置GPIO外部中断,运行几秒钟后,会引起系统复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用了halt模式,死机,复位情况都有碰到。而关于复位,虽然我能查到是非法操作码复位,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会 ...

我用的ST_LINK,怎么查看复位寄存器?

网友I:
我的系统中有几颗LED,我调试时解析复位寄存器的内容,根据哪个LED亮灭,可以判断复位状态。

网友I(2013-05-01):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STM8的非法操作码复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芯片真有什么bug?我们不怕真有bug,只要有人指点出怎样能避开它就行

网友I:
我测试过,用wait代替halt,只改这一处,不会出现非法操作码复位。但是wait的电流太大了,用电池供电的场合,接受不了。左看右看,还是STM8S003的halt有bug。看看谁有高招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M(2013-06-07):
我遇到一个更郁闷的,STM8S207S8T6C量产了3K,有5%出现上电后不跑,NRST脚电压1.9V,将与之连接的所有线路断开还是1.9V,最后没辙了把NRST直接短接到5V------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居然跑起来了,而且凡是出现这种问题的都是这样,不过电流有点大,有22mA,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N:
如果系统地和机壳相连,把系统地和机壳断开试一下。

网友O(2013-08-28):
先顶一下!
没人解决非法操作码的问题么?我现在用的是STM8S104K,移植了一个小的UCOSII进去了,前一天都能运行,第二天就出现一直复位现象,DEBUG观察复位状态寄存器,发现是非法操作码复位,一直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O:
楼主有没有解决,解决了就分享一下!!

网友P(2013-11-30):
我用stm8L,用手摸外壳,或者往身上摩擦,也会造成复位重启,解决的希望分享一下。急!

网友Q(2014-08-22):
还在学习中,我碰到了和他相反的问题,就是不复位。

网友R:
真不敢相信是PCB板的地线问题  学习了啊

网友S: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非法操作码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T(2015-01-28):
神啊,救救我吧,怎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常温下跑不了几秒就复位,用示波器看到复位脚有信号输出,但量电源电压没问题,难道又是地线干扰?
我使用LED灯输出状态,发现RST->SR的内容都没有置1,那么就应该是POR或者是BOR和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U(2015-09-30):
我的STM8板子也出现类似问题,新焊接烧录后能正常运行几分钟,然后就死机,RST只有1.8V,把电容和上拉电阻断开后还是只有1.8V,把RST与VDD接短后能开始运行,但是会很热,短时间后又再次死机。

网友V:
感觉电源有噪声

网友U:
前面三块都有同样的问题。
前天重新焊了第四块样板,把下拉电阻由1K改成10K,把RST的下拉电容改成100pf,电源部份电容由原来的20uf改成2个并联为40pf,上电试了24个小时,正常了。等有空再把另三块样板一个个的改,看是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U:
这次同样的硬件配置做了6块样板,其中5块是未加稳压电路直连锂电(带3V过放充电蕊片),另一块用了个bl8530做升压稳压3.3V,放置第一天全部正常,电池容量由4.2掉到3.8,第二天未装稳压模块的陆续出现问题,死机和重启,全部拆开重新焊上稳压电路,仍然有3块在开机一定时间后出现重启,并在PD1和PA3 都有电压(一共有5个引脚被用来驱动LED,其中包括这2个),电压应该在2V左右(蓝光0603LED+470电阻微亮)。但是第一块加了稳压的至今(4天,仍然正常的开着,其间未有任何重启)

网友W:
直接让看门狗帮着复位。

网友X:
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会不会是某些元器件受温度影响引起的

网友U:
我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是劣质焊膏未清洗造成的。

网友Y(2016-08-18):
一样的问题啊,求帮助!

网友Z(2016-09-22):
引用 网友Y:
一样的问题啊,求帮助!

halt前,先关闭所有用到的外设

网友AA:
我也碰到复位问题,设备老化完了,就有部分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出现复位现象,电源没有问题,复位脚只有1.8V的电压,有没有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