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10-07-05):
我是一个初学者,对模拟电路很不熟悉,仅仅是学校里学到的一点东西。现在想请高手帮忙设计个电路,可以大概的说一下思想。我就是把微弱的交流小信号(UA的电流信号)放大成电压信号,这个电压信号最好在3v左右,请高手指点一下啊,多谢多谢

网友A:
做为一项设计任务,这点要求太少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我说明的不够细致吗?

网友A:
大凡一项设计,起码要知道产品用途.而做为工程设计,先研究相同或相近电路.凭空造车,对新手是异常困难的.

楼主:
对啊,所以我就请高手给我个相似的电路或者思路,我现在都不知道从哪里思考,多谢了我的电路就是将得到的交流小信号放大后测量出来

网友A:
提示:你的公司没有相类产品么?
       你的信号源是什么东东?

楼主:
还没有类似的产品,现在模拟电子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我的信号源就是一个交流信号,是用RC振荡器产生的一个交流信号,作为我的信号源

网友B:
交流信号的频率范围,最终要求的信噪比?你的最终用途是需要交流信号的什么参数,频率、幅值还是其他?
另外输入端的信息最好研究详细一点,比如输入阻抗、输入电容等。

网友C:
确定了交流信号的频率后,用一个窄带滤波器和放大器配合使用即可

网友D:
这个需要低噪声的放大器,可采用OP-07等放大器,另外注意滤波,在一个就是将电流通过通过反馈电阻Rf完成电流电压转换。

网友E: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5ZNJ4WP4QOW~EI2%7DW8Q[M(X.jpg
这是一个小电流信号放大为电压信号的电路图,仅供参考。注意选用偏置电流小的运放

网友E: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B:
LS的电路带宽很窄,对于LZ的需求不一定适用,不过大致思路是这样的。

网友F:
我理解楼主要的东西就是个麦克风放大电路,提供一个多年前还没学完电学课程时的我的解决方案:去找一个能插麦克风的东西,拆了把里面电路抄下来。从前凭着满心的狂热我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网友G:
正好做过类似的东西。
前边有的哥们说的好,就是你有信噪比,频带方面的要求吗?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用个I/V转换电路。类似于12楼的,我用的是ICL7650,能转换pA~nA级的电流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如果想把这么小的电流不失真的转换到3V左右,那就有难度了。对信号输入和运放的接点的抗干扰和减小输入电容方面就有很高的要求了。比如:怎么减小输入电容、怎么防止漏电流的影响、防止振荡及器件的选择,不是随便的器件就可以实现你说的转换。原理图对,没有相关的对器件的性能的了解做出来的电路根本就不能使用。
如果你有什么具体想法,我可以帮助你,你把项目说的越详细越好。发到我的邮箱里。zkkov2000@yahoo.com.cn,注明21ic请求帮助,要不我可能把你的邮件当垃圾删掉。

楼主:
多谢各位的分析啊,12楼的电路就是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吗?看起来有点简单啊,好像没有整流的功能啊,输出的是一个稳定的电压信号吗?可以解释一下吗,对不起,我实在看不太懂,多谢了

楼主:
谢谢15楼的高手,也谢谢12楼的电路图。我需要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H(2011-09-02):
请问楼主的电路出来了吗?我也需要类似功能的放大器,如果有先有成品的话直接买,如果没有的话还得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