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0-07-05):
交流信号幅值在不断变化,加到负载上的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也在不停的变化,现在要算负载的功率就得用积分算,我想请问高手们,这一过程在MCU上用怎么用程序实现,或者说如何用MCU进行傅里叶变换的运算,我对这一块不很了解,可能表达上有点问题,不过高手们应该懂的,呵呵,谢谢!

网友A:
计算功率和傅立叶变换无关。如果负载是固定的,采集电压即可,然后用欧姆定律即可得到瞬态功率,在单位时间内的均值即是平均功率。

网友B:
to LZ:

“傅里叶变换”可用来分析功率谱....

简谐信号只须关心基波,当然就无须“傅里叶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HWM老师,请问什么是简谐信号?

网友A:
由正弦/余弦信号组成的周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其实我本来的意图是想问一下,就是说要采集的电压不确定,是一个波动的信号,有界且收敛,可以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先用傅里叶变换算出其平均电压然后通过U^2/R算出功率,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问题?迷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