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手持扩音喇叭想接上USB

楼主(2010-07-05):
现在手上有一个手持扩音喇叭,就是可以录10秒音他可以无限反复放那种,我想把他改造一下,看能不能接一个3.5的音频输出接头,想插在MP3上放。
这个想法可行么?具体 要怎么做呢?

网友A:
看能不能接一个3.5的音频输出接头,想插在MP3上放。         把喇叭里德喊话接到MP3放?

还是把MP3里东东接到喇叭上放? 那个破喇叭音质太差了。。。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用该喇叭播放MP3的输出,如是,楼主的描述整个一反拧。
实现方法:找到喇叭音频功放的输入耦合电容外端,然后将其引出至一插座上,将MP3的耳机输出通过音频线与之相连即可,如果失真过大需要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
我就是想用喇叭播放MP3的输出。

貌似有点复杂:(
(我把分给3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