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0-07-05):
交流信号幅值在不断变化,加到负载上的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也在不停的变化,现在要算负载的功率就得用积分算,我想请问高手们,这一过程在MCU上用怎么用程序实现,或者说如何用MCU进行傅里叶变换的运算,我对这一块不很了解,可能表达上有点问题,不过高手们应该懂的,呵呵,谢谢!

网友A(2011-01-24):
我也是不明白 ,怎么没人讲讲呢??

网友B:
需要用DSP实现,有FFT算法库,mcu比较麻烦

网友C:
这个估计很少弄这个

网友D:
学校上“信号与系统”课的时候 就一直没怎么明白,那时候只会公式来应付考试。

现在,我悔啊。

网友E(2011-02-23):
傅里叶变换也无法计算交流实时功率,因为功率是动态的。
老老实实用积分吧,每个固定周期刷新一次显示,可参考电表的功率测试方法。

网友F:
离散的积分在单片机中就是累加求和。
FFT是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用单片机也能实现。呵呵,算法在哪儿都一样。其实采256点计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慢。

网友G:
回复 楼主:

采样----》平方和-----》开平方-----》计算出电压电流有效值,得到功率。

LZ自己搜一下,网上的资料一大堆

网友G:
自己算FFT还是比较麻烦。
另外,普通单片机速度可能跟不上,不一定能每个周波计算一次FFT数据。

当然如果用STM32一类的MCU,那是小菜一碟

网友H:
几年前在51上写过FFT和walsh变化的C代码,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