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0-07-05):
交流信号幅值在不断变化,加到负载上的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也在不停的变化,现在要算负载的功率就得用积分算,我想请问高手们,这一过程在MCU上用怎么用程序实现,或者说如何用MCU进行傅里叶变换的运算,我对这一块不很了解,可能表达上有点问题,不过高手们应该懂的,呵呵,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是算平均功率,平均功率=平均电流 X 平均电压
平均电压:可以通过一个周期采样20个点,  来求出平均电压值
平均电流同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平均值还是要通过积分来计算? 还是简单的平均一下?

网友B:
如果是正弦波则平均值和有效值之间有比例关系,算好平均值后乘以系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平均值和有效值有比例关系? 什么比例关系,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有两种方式可以算出有效值(平均值):
1:1,如果有过零点,延时5ms,此时采样,采到的就是最大值,然后除以根号2,算出有效值.这种方法缺点就是一但有谐波(正弦波有畸变)就不准了.
2:一个交流周期采样10个点.每个值的平方加起来,然后除以10,结果然后开平方,就得到有效值,这种方法比较准确.采样点越多,误差越小.

网友B:
正弦波整流、滤波后得到直流信号(平均值),具体比例关系因时间长了记不清,当时我是在做三相电控制时使用的,你可以查查三相电方面的资料

楼主:
正弦波整流,滤波后就得到直流信号,此直流信号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