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电路第一次上电时需要带眼镜不?

楼主(2010-07-05):
一个新电路第一次上电时需要带眼镜以保护眼睛不?
听说电容爆炸的话,威力很大的说,怕怕~~

网友A:
小功率电路,例如仅是数字信号处理,不必这么紧张,即使发生故障也没有多大功率。
大功率电路,例如开关电源,需要多加注意,一旦发生故障,功率是相当大的。不过几十W的开关电源也不必紧张,第一次上电离开稍远一点就是。
玻璃眼镜并不能很好防护。
最重要的,是对你的电路充分了解,遵守安全规程。

楼主:
恩。谢谢maychang前辈了。
那我还是不买眼镜了。

网友B:
小型电路里,有种东西叫“整机电流测试”,有项方法叫“试触”;交流电供电的东西,有个东东叫保险管;照明电路里,有种东东叫“挑担灯”;放心大胆上电的叫高手,麻着胆子乱撞的是菜鸟,上面词语中看不懂的部分,google之,然后你就向高手逐渐靠近了。

网友C:
通电前多检查几遍。
没把握的电路,一般会放远一点才通电,小一点没错

网友D(2010-09-10):
我的没关系,我本来就带着近视眼镜呢,呵呵,
上回上电时一个16v1000u的电容爆了,那个响声啊,跟放爆竹一样,当时我就惊呆在那了,接着漫天的棉絮像下雪一样飘落下来,场面壮观
电容极性接反了

网友E:
医疗器械很关注安全,有一句话供你参考:
宁可啥也不干,也不能有安全问题。

网友F:
买个防毒面具吧,不然毁容了可就麻烦了

网友G:
mark
明天再来好好看看NE5532

网友H:
我感觉没把握不靠谱时戴摩托车头盔最保险

网友I:
呵呵,我喜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老师是最喜欢搞这个事的人,他没事就喜欢给电容充充电,再放电,都爆了几个了,平时做实验时,他对我们说,让它烧,不烧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呢?

网友I:
有时候,烧能烧出答案来。呵呵

网友J:
医疗器械很关注安全,有一句话供你参考:
宁可啥也不干,也不能有安全问题。
引用 网友E:

!!!!

网友K:
我的没关系,我本来就带着近视眼镜呢,呵呵,
上回上电时一个16v1000u的电容爆了,那个响声啊,跟放爆竹一样,当时我就惊呆在那了,接着漫天的棉絮像下雪一样飘落下来,场面壮观
电容极性接反了 ...
引用 网友D:

眼镜可不一定能保护好眼睛

网友L(2010-11-10):
一切从假设开始

网友M:
有那么夸张? 看来以后做实验要买人身保险了

网友N:
眼镜不用戴,贮备个防弹盾牌,及时上个保险啥的才是正道,试验事前还要做做风险评估啊,真累!:'(

网友O:
电容爆了也没什么,通电的时候不要趴在电路板上就是,我经历的最大的电容爆炸是个电视电源大滤波450V470UF,旁边有几个朋友说话,不小心极性焊反,一声巨响。至于小电容爆炸就没什么了,干这行就得细心。

网友P:
戴头盔眼镜 最好用个被子挡住再上电 这样安全些

网友Q:
看你给什么样的电路上电了,熟悉电路原理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R:
太危险了,我今天就爆炸了。

网友S:
新电路板上电电容是一定要检查好的,特别是整流滤波电容,我这有一个家伙爆的是80v10000u的电容那场面是相当的震憾,另外第一次上电时最好要串保护灯,测下基本正常了再关掉保护灯

网友T:
完全没有必要,上电之前需要测量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接,电源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可以拷程上电了!

网友U:
拿个比板子大一点的箱子盖着板子再通电。

网友V:
测一下电源输入有无短路即可,干电要大胆细心。

网友W:
哇咔咔,实验前买份保险才是王道啊

网友X:
原理图没问题也不保险啊,元件有标错极性的,我一般对铅蓄电池充电都是跑到5米以外拉闸。不光是新电路,即便是成熟产品,焊接完初次上电,只要有稍大的电容就在2米外拉闸。

网友Y:
炸过,还好,没炸着我,就当听了爆竹声。嘿嘿
安全第一,以后小心

网友Z:
其实最厉害的爆炸不是电容,而是给电池充电,那才危险呢,一不小心小命就没了!!我就在实验室干电池保管员!!担心的肝颤!!

网友AA:
向NASA申请件太空服穿上!

网友AB:
1。多检查。
2。上保险丝。
3。最好总开关带漏电保护。
4。找个盒子什么的,盖着,要么挡在里面,要么定向爆炸(让它飞到天空去,不要飞向人就行了)
5。可以考虑串个白炽灯什么的。
6。最重要的一点,买份保险,受益人记得要写我的名字。

网友AC:
只被电过,没被爆过

网友AD:
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好多人不就是这么穿越回古代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么……:lol

网友AE:
按照ls提示,先搜索一下回去古代大干一场必须之知识
不同朝代能做的东西不同,嘎嘎

网友AF:
我的没关系,我本来就带着近视眼镜呢,呵呵,
上回上电时一个16v1000u的电容爆了,那个响声啊,跟放爆竹一样,当时我就惊呆在那了,接着漫天的棉絮像下雪一样飘落下来,场面壮观
电容极性接反了 ...
引用 网友D:
我都不敢上电了。怕怕。。。

网友AF:
电容爆了也没什么,通电的时候不要趴在电路板上就是,我经历的最大的电容爆炸是个电视电源大滤波450V470UF,旁边有几个朋友说话,不小心极性焊反,一声巨响。至于小电容爆炸就没什么了,干这行就得细心。 ...
引用 网友O:
多大电容算大?

网友AG:
测试开关电源的话  串个灯泡不是就好了的 短路了也不会爆

网友AH:
良好的安全意识是很必要的。

网友AI:
要做好最好的准备,不错的,不发生也很好!

网友AJ:
有稳压电源的用稳压电源,第一次上电,将输出电流调小点(比设计的额定电流稍大一点,如果设计整机电流很大,就分级上电,别一下子都是上电),看电源保护不,保护了能回复到正常状态不,能恢复就没事,不能恢复,稍微调大输出电流,测量实际电流值,超了就有问题

没有稳压电源的就串个保险丝或者自恢复保险

网友AK:
:funk:。.这么恐怖的...我从来没注意过...

网友AL:
没那么严重,一般电路最多拿个东西挡下脸吧,大功率的IGBT之类确实要小心点,不过只要自己注意一般不会出问题的,我们一般试验非电源性试验电路都会用调压器先调低输入电压测试过后才全电压测试的。

网友AM:
看情况咯!

网友AN:
有朋友做大功率功放,一上电就着火了

网友AO:
安全第一!

网友AP:
太危险了,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