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05):
请问通信高手:
用NE567做载波调制解调来进行远程通信行不行?能不能达到1200BPS的波特率?
还是CD4046更好些?

LM1893等专用载波通信还是有点贵了!也不好买!
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使用专用芯片,楼主所言的那些廉价方案都是很古老的了,没有应用说明其不堪一用。在国内,因用电设备的强制性国标甚少包含对电网干扰方面的规范,实际执行更是形同虚设,国内电力线载波通讯的最大障碍就是干扰及旁路,在一个电磁环境污染严重的媒介上是无法基于简单技术取得实用效果的,必须基于采用先进高抗扰技术的专用IC方可实现可靠的远程载波通讯。

楼主:
如果用专线应该可以吧,没有干扰了,主要用485等布线麻烦!载波应该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