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一个MO的点灯程序LED就是不闪,啥原因呢?

楼主(2010-07-05):
LED, gp, IO, pi, GPIO
在官方的GPIO例下修改了一下适用于NU-TINY-EVB-001 V1.1的点灯例子.但LED就是不闪.怎么回事呢?还有哪里需要设置吗?MO GPIO不用像CM3那样开时钟吗?

增加的如下几行:

DrvGPIO_Open(GPB,0, IO_OUTPUT);  //test
  DrvGPIO_ClrBit(GPB,0);
  SysTimerDelay(2000);
  DrvGPIO_SetBit(GPB,0);

网友A:
才给2分呀:L

网友A:
楼主的GPIO错啦,应该是GPIOC->DOUT.DOUT3

楼主:
3楼: 楼主的GPIO错啦,应该是GPIOC->DOUT.DOUT3

??
错了?是说我用那个小板IO错了?你也有那个小板吗?但我看了下图是对的呀.

楼主:
是我看错了...谢谢David_ming的例子哈

网友B:
延时不对!

网友C(2010-10-15):
硬件设置断点就不会出现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