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 频率法测电容的思路

楼主(2010-07-05):
想根据频率来检测电容值的变化。

就是没有办法能让 被检测的电容振荡起来。(实验中,使用102.就以102为例吧)

这个电路是不是很复杂,敬请高手指点拍砖!

网友A:
“没有办法能让 被检测的电容振荡起来”
加上个已知数值的电感,就可以振荡起来。这样的LC振荡电路太多了。
加上已知数值的电阻,也可以振荡,或是测量其时间常数,间接测量电容量。但不如LC准确。
用LC振荡测量电容有专用仪器,叫Q表,可以测量电容、电感、Q值等等。不过现在不常用。

网友B:
用LRC电桥即可,较大容量的电容容量测试也可用RC电桥即文氏电桥。

楼主:
两个师长:能否有个电路模型。我动手做了,振不起来啊。

谢谢!

---------------------------------
刚查的资料如下:

一个不计电阻的LC电路,就可以实现电磁振荡,故也称LC振荡电路。
LC振荡电路的物理模型满足下列条件:①整个电路的电阻R=0(包括线圈、导线),从能量角度看没有其它形式的能向内能转化,即热损耗为零.②电感线圈L集中了全部电路的电感,电容器C集中了全部电路的电容,无潜布电容存在.③LC振荡电路在发生电磁振荡时不向外界空间辐射电磁波,是严格意义上的闭合电路,LC电路内部只发生线圈磁场能与电容器电场能之间的相互转化,即便是电容器内产生的变化电场,线圈内产生的变化磁场也没有按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激发相应的磁场和电场,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

要是想准确振起来,要求岂不是很苛刻

网友A:
任何一台最普通的收音机都有的电路,要求怎么能苛刻?
到任何一本模拟电路书中找LC振荡电路,没有书就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
这样的LC振荡电路,常见的有
变压器耦合式
哈特莱电路(三点电感式)
考毕子电路(三点电容式)
不太常见的有
西拉电路
克拉坡电路
负阻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