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几片LPC1766不知做什么好?

楼主(2010-07-05):
如题,在手里放了有一段时间了。看着LPC1700的那么多功能和接口,总想做点好玩的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想好做什么能充分发挥这个100MHz Cortex-M3 CPU的性能,做到物尽其用。
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拿1700做什么好。

网友A:
那就送人吧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去!

楼主:
LS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C:
LS做过CAN总线没有?要不做做CAN总线,然后给大家讲讲怎么做的!拯救下我们这初学者!

楼主:
就为了一个单一功能做板,没多大意思.
我想做产品.

网友D:
LZ这方案定了没有都,不管做什么最好是吧过程和大家分享下就好了,呵呵!

楼主:
初步计划了一下,想用LPC1700做一个工具,液晶显示的示波型万用表.
可以以图形的方式将测量结果显示出來,外扩大容量的SD可以记录数据结果(数据记录仪),而且可以通过USB或以太网连接电脑将结果显示在PC上.
之所以说是万用表而不是示波器,是因为1700的A/D采样频率不高(好像是200ksps).
我想问问大家这样的东西做出來是否有人感兴趣呢?

楼主:
当然,也考虑充分使用LPC1700的I2C,CAN(做简易的协议分析器),PWM,D/A(简易信号发生器),使它成为一个嵌入式开发的多功能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