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几片LPC1766不知做什么好?

楼主(2010-07-05):
如题,在手里放了有一段时间了。看着LPC1700的那么多功能和接口,总想做点好玩的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想好做什么能充分发挥这个100MHz Cortex-M3 CPU的性能,做到物尽其用。
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拿1700做什么好。

楼主:
经过这些天的考虑,初步计划了一下,想用LPC1700做一个工具,液晶显示的示波型万用表.
可以以图形的方式将测量结果显示出來,外扩大容量的SD卡可以记录数据结果(数据记录仪),而且可以通过USB或以太网连接电脑将结果显示在PC上.
之所以说是万用表而不是示波器,是因为1700的A/D采样频率不高(好像是200ksps).
当然,也考虑到充分使用LPC1700的I2C,CAN(做简易的协议分析器),PWM,D/A(简易信号发生器),使它成为一个嵌入式开发的多功能调试器
我想问问大家这样的东西做出來是否有人感兴趣呢?

网友A:
支持一下你,不过我觉得做出来玩玩可以,要做I2C,Can的协议分析器,用一片简单的FPGA更好做。主要也是因为A/D的性能一般。如果要做滤波软件也就较速度也比较慢--这还是按定点来做计算,如果是浮点计算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网友B:
是不是 发了两个地方?

楼主:
3楼有点撤远了啊
我不是要做示波器那样的协议分析仪.
仅仅是借用1700上的这些接口,对各种总线做监听,进而分析数据.简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