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485可以互连吗?

楼主: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max485,max3485可以互连吗?

因为max485的A是上拉到5的
可是MAX3485的A是上拉的3.3v的。

可是485协议说A,B是个差分协议-----那么,感觉是可以互连?

可以互连吗?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2010-07-05):
可以互连,如果两个485用的是不同的电源,要注意AB线上的共模电压不要太大。
图上的R38,R39,R40貌似选值不合适吧,这样分压AB线上的电压差会很小,在不发送的时候没法保证总线的状态吧。

网友B:
R38 R40 取值1K就够了  AB端最小压差2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这里的120欧电阻不接就可以了吧(这样就可以保证空闲时上拉,下拉正确)

网友A:
120欧电阻是阻抗匹配用的,如果不是高波特率而且长传输线的情况,可以不需阻抗匹配,这种情况下把120欧电阻增大,使空闲时AB线的电位差大于200mV就行了。如果需要120欧电阻做阻抗匹配,就减小R38和R40,使空闲时AB线的电位差大于2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max485不发数据时,max485的引脚是高阻状态吗?
max485只在发送时引脚才变为推挽状态,而在等待数据和空闲是引脚这是高阻状态,所以才需要上拉,下拉,是这样子吗?
谢谢!

网友A:
“max485不发数据时,max485的引脚是高阻状态吗?”
---这应该是对的

接收状态下AB开路时,RO端是1, 所以用max485的话不用上拉和下拉应该也是可以工作的。不过加上上拉和下拉可能对抗干扰有些帮助,使总线空闲时的状态更稳定,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C: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