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卡王专家教你解释dB,dBi,等常用单位及区别

楼主(2010-07-05):
台湾卡王专家教你解释dB,dBi, dBd, dBc,dBm,dBw等常用单位及区别  1、dB
   dB是一个表征相对值的值,纯粹的比值,只表示两个量的相对大小关系,没有单位,当考虑甲的功率相比于乙功率大或小多少个dB时,按下面计算公式:10log(甲功率/乙功率),如果采用两者的电压比计算,要用20log(甲电压/乙电压)。**来源于台湾卡王http://www.wiflycity.net/index.htm
  [例] 甲功率比乙功率大一倍,那么10log(甲功率/乙功率)=10log2=3dB。也就是说,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大3dB。反之,如果甲的功率是乙的功率的一半,则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小3dB。
  2、dBi 和dBd
   dBi和dBd是表示天线功率增益的量,两者都是一个相对值,但参考基准不一样。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所以两者略有不同。一般认为,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出来比用dBd表示出来要大2.15。
  [例] 对于一面增益为16dBd的天线,其增益折算成单位为dBi时,则为18.15dBi(一般忽略小数位,为18dBi)。
  [例] 0dBd=2.15dBi。
  3、dBc
   dBc也是一个表示功率相对值的单位,与dB的计算方法完全一样。一般来说,dBc 是相对于载波(Carrier)功率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用来度量与载波功率的相对值,如用来度量干扰(同频干扰、互调干扰、交调干扰、带外干扰等)以及耦合、杂散等的相对量值。 在采用dBc的地方,原则上也可以使用dB替代。
  4、dBm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值(也可以认为是以1m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mw)。
  [例] 如果功率P为1mw,折算为dBm后为0dBm。
  [例] 对于40W的功率,按dBm单位进行折算后的值应为:
   10log(40W/1mw)=10log(40000)=10log4+10log10000=46dBm。
  5、dBw
   与dBm一样,dBw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单位(也可以认为是以1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w)。dBw与dBm之间的换算关系为:0 dBw = 10log1W = 10log1000mw = 30 dBm。
  [例] 如果功率P为1w,折算为dBw后为0dBw。
   总之,dB,dBi, dBd, dBc是两个量之间的比值,表示两个量间的相对大小,而dBm、dBw则是表示功率绝对大小的值。在dB,dBm,dBw计算中,要注意基本概念,用一个dBm(或dBw)减另外一个dBm(dBw)时,得到的结果是dB,如:30dBm - 0dBm = 30dB。
   一般来讲,在工程中,dBm(或dBw)和dBm(或dBw)之间只有加减,没有乘除。而用得最多的是减法:dBm 减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加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来源于台湾卡王http://www.wiflycity.net/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