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驱动的火车是如何供电的

楼主(2010-07-05):
 还有那根电线是什么材料的,会不会磨断了,谢谢

网友:
以前这论坛里有人发过这方面的帖子,可以搜一下的

网友A:
电气化铁路,轨道上方有接触网,接触网到铁轨之间电压为单相50Hz25kV。电流经接触网与铁轨形成回路。
接触网导线磨断很少见,拉断倒是比较容易发生,因为其上的张力相当大。

网友:
老T叔不愧为百科全书哈:lol
昨天去坐高铁,就觉得那供电系统很奇怪,风吹日晒的,那么快的速度,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谢了,老T叔. 本来只是无聊想来问下,直是没想到

俺现在还有个问题:人类冲出地球多年, 这些年总往太空发射东西, 地球的质量越来越小了,会有什么后果:D:D:lol

网友B:
谢了,老T叔. 本来只是无聊想来问下,直是没想到

俺现在还有个问题:人类冲出地球多年, 这些年总往太空发射东西, 地球的质量越来越小了,会有什么后果
========
还有很多陨石会稀里哗啦地掉到地面啊,那些东西的质量绝对大过人类发射的东西的质量

楼主:
还有很多陨石会稀里哗啦地掉到地面啊,那些东西的质量绝对大过人类发射的东西的质量
//======================================
那反回来问,地球质量越来越大,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C:
相对于地球的质量,这些都是浮云

网友D:
相对于地球的质量,这些都是浮云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典

楼主:
水滴石穿,  量变引起质变就麻烦了

网友E:
相对于地球的质量,这些都是浮云
引用 网友C:

经典

网友F:
蝴蝶效应

网友G:
没穿之前,地球就爆炸了。
地球爆炸之前,人类已经灭亡了。
人类灭亡的时候,地球同时就没有只能生物了。

网友H:
地球质量越来越大,会有什么后果
--------------
太阳系,木星最大,要是木星的质量再大到目前的10倍,就能象太阳一样发光了!

网友I:
10倍远远不够,氢团形成恒星的临界质量是太阳质量的7%, 而木星质量仅为太阳质量的1/1047, 也就是说要增加到目前的73倍,据估算需要30亿年

网友J:
相对于地球的质量,这些都是浮云
引用 网友C:

经典之作~~~ :victory:

网友K:
肯定会越来越大的 万有引力总是吸引东西过来 所以我们平时要多射点东西出去

网友I:
不只是引力场,及自身作为靶场接受宇宙微小天体而增加地球质量。

太阳每时每刻都在给地球送来的世大辐射能,有部份被植物光合作用了,也能积累不少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