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拟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7-05):
就是不明白R13的电压时多少

网友A:
不能工作的电路,不知道是哪来的“高人”设计,分析它干什么?
扔掉就是了。

网友B:
R13上的电压只有零点一伏左右的,不大的,这个图好像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电路板一直都在用了,

楼主:
这个电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触发信号是一个传感信号。 整个是就是这样的

楼主:
fire是个开关信号。

网友C:
file:///d:/My
我把图归置了下,比较容易看清楚原理。
FIRE应该是个交流变化信号。zd以前是线性分压电路,没什么好说的,ZD限幅。俩个15.6K电阻并联然后和C7组成一个斩波电路,经过两级LM358的比较(R1,R2和R3,R4两组)控制三极管从而控制继电器的吸合。小灯指示继电器的吸合状态。

网友D:
请问150V是交流还是直流呢,FIRE是交流信号的话,我能认为R15,C4构成阻容降压吗?那R16,C3什么作用呢?150是交流?R16,C3也阻容降压??

楼主:
150V是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