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机的驱动电路请教

楼主(2010-07-05):
公司想搞个行波超声波电机的驱动电路
以前还真的没接触过这方面
现在一头雾水
各位高手们可有相关的书籍/资料
或者好的建议和注意的问题
希望不吝赐教
万分感激!

网友A:
老tyw兄确实厉害……

楼主:
非常感谢T叔
昨晚看了一晚有个大概了解
了解:
1-行波电机为二相
2-驱动频率=电机定子的固有频率(谐振频率),此时电机可等效为阻容并联
3-需要两路驱动信号A相和B相且为高频驱动
  A相超前(滞后)B相90度可使电机正转(反转)-(驱动信号可为正弦波或矩形波)
4-电机长时间工作后,电机谐振特性发生漂移
  因此驱动电路通常有频率跟踪电路
5-频率和相位可调
疑惑:
1-负载匹配
  书上说要求负载匹配(驱动电源与压电换能器振动系统之间加匹配电路)
书上只是一段带过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驱动电源跟电机的压电陶瓷相连后还要考虑匹配问题(电阻匹配?)
2-幅值问题
  使电机工作的驱动电路电压幅值应该有个范围吧

个人能力只能了解这么点
大虾们帮我看看对不对或者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