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nandflash当成USB从机使用?

楼主(2010-07-05):
情况说明:
我没有开发过USB,对USB不太了解。

nandflash已经移植FATFS,开发板为2440, boot里面有通过USB下载代码到nandflash的功能和源码(USB1.1)。

目标功能:
我想把nandflash当作U盘,存储PC通过USB发送过来的文件。

问题:
我不了解USB,不知道为了完成这样的功能需要对USB具有哪些了解,如协议等知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 FLSAH操作,你已经做了,不说了
  2. USB协议(USB1.1 USB2.0 ),主要是了解USB设备的配置等相关信息以及USB传输的过程.
  3.你要通过USB在PC上模拟成一个MASS_STORYAGE设备(大容量存储设备).在USB协议上架构BULKONLY 协议(数据传输协议).协议可以自己找找看

楼主:
希望效果:
USB链接上,就可以用类似通过PC复制文件到U盘的做法实现复制等操作

协议很枯燥,看得迷迷糊糊

网友B(2010-10-16):
上图是用BUS Hound抓出来的图片。
void Ep3Handler(void)
{
U8 out_csr3,in_csr1,i;

int fifoCnt;

rINDEX_REG=3;

out_csr3=rOUT_CSR1_REG;

if(out_csr3 & EPO_OUT_PKT_READY)

{

fifoCnt=rOUT_FIFO_CNT1_REG;

RdPktEp3(ep3Buf,fifoCnt);

PrintEpoPkt(ep3Buf,fifoCnt);

rINDEX_REG=1;

in_csr1=rOUT_CSR1_REG;

for(i=0;i<sizeof(InquiryTbl);i++)

{

rEP1_FIFO = InquiryTbl;

}

SET_EP1_IN_PKT_READY();

///////////

rEP1_FIFO = 0x55;

rEP1_FIFO = 0x53;

rEP1_FIFO = 0x42;

rEP1_FIFO = 0x53;

rEP1_FIFO = ep3Buf[4];

rEP1_FIFO = ep3Buf[5];

rEP1_FIFO = ep3Buf[6];

rEP1_FIFO = ep3Buf[7];

rEP1_FIFO = 0x00;

rEP1_FIFO = 0x00;

rEP1_FIFO = 0x00;

rEP1_FIFO = 0x00;

SET_EP1_IN_PKT_READY();

CLR_EP3_OUT_PKT_READY();

return;

}

void Ep1Handler(void)
{

U8 in_csr1;

rINDEX_REG=1;

in_csr1=rIN_CSR1_REG;

//I think that EPI_SENT_STALL will not be set to 1.

if(in_csr1 & EPI_SENT_STALL)

{

CLR_EP1_SENT_STALL();

return;

}

PrepareEp1Fifo();

//IN_PKT_READY is set

//This packit will be used for next IN packit.

return;

}
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我和楼主做的差不多!但是文件系统那块不是很了解,楼主给点建议,怎么做啊!

楼主(2011-03-28):
用FATFS,移植过来,修改5个函数。
关键在于坏块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