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Virtual Com如何修改到 IAR-STM32F103ZE-SK仿真板子?

楼主(2010-07-05):
我用的固件是STM32_USB-FS-Device_Lib_V3.2.0。Demo为Virtual_COM_Port,在KEIL环境下。哪些要修改的?(也许我问题太泛)。然后用Cortex-M3 J-LINK时要设置还要什么吗?在此先谢谢。

看得人很多,看来不好回答。
假设程序已经修改好了且正确,在KEIL 4.10版本下载到 IAR-STM32F103ZE-SK仿真板子要做哪些步骤修改?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来结贴。
1.首先,安装后Jlink驱动后,打开MDK并在下面进行设置(此时电脑已经接上jlink)。然后在Flash下选择Configure Flash Tools,再切换到Debug窗口。
2.在右半边,先把Use选中,选择Cortex-M3 J-LINK,再按Settings。这时Port选择SW,MAX选择50Khz(不知道其它的可不可以,没试。不过Port如果选择JTAG并且为2Mhz是不行的,具体原因有知道告诉我噢)。
      其它默认,最后在Flash Download选项中的Programming Algorithm选择对应芯片。在这个开发板里是103ZE的为大容量设置,其它默认不变。按OK。
3.最后在Utilities选项中,同样把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选择Cortex-M3 J-LINK。按OK后在MDK里的设置就搞定。
4.然后修改Demo,只要修改platform_config.h下的
#elif defined (USE_STM3210E_EVAL)
//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B
//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14
//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G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11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OG
  #define EVAL_COM1_IRQn                      USART1_IRQn
这是根据板子原理图修改。
5.编译后按Flash下的Download就可以了。
注:我的MDK是4.10的。

网友A(2012-10-03):
你的是什么板子啊?我的STM32 103VE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