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单片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0-07-05):
我们在做一个算法时(该算法主要是多比特位的移位和逻辑运算),使用的是STC的单片机,工作时钟为40MHZ,通过测试,运算速度无法满足要求。现在想改用STM8S系列的8L101F3,看介绍说它是3级流水的,最高频率16MHz。请问对STM8S系列熟悉的朋友,对于我要求的运算指令来说:带3级流水的、工作在16MHz的8L101F3,是否比单指令周期的、工作在40MHz的STC 速度快呢?   谢谢!

网友A:
快,而且快很多
因为结构不一样
STM8基本是最强的8位机

网友:
STM8基本是最强的8位机???

那么AVR??

网友B:
不参与评论~~~只说STC不值得去研究~~~

网友A:
AVR也敢参与最强8位机评比

恐怕连门都进不了,仅仅比老51强点

...

网友C:
若只局限于8位机,可选C8051F,50M或100M的那种,速度要快于STM8

网友A:
STM8指令的有效性远胜51
不可同而语

网友C:
处理速度是指令效率和运行频率的综合体现,也许C8051F的整体指令效率比不上STM8,但架不住它的运行频率高呀,实际中还要看处理的数据和数据量,若对速度敏感的部分的数据量在256字节以下时,C8051F的指令效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好象Netjob分析的STM8的处理速度还比不上AVR

网友A:
LS
你去了解一下STM8便知道了

其实AVR的架构一点也不先进

网友D:
ayb_ice发表于  是不是AVR涨,火很大,呵呵,,,,,

网友A:
有兴趣的比较一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