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拟采用2节纽扣电池供电,可行吗?

楼主(2010-07-05):
一个单片机系统,转速光电检测、lcd显示,由于体积限制,需要采用小体积电源。拟采用2节纽扣电池供电,但总电压6v,而单片机是5v。
想串结两个二极管降压,可以吗?
或者采用稳压管?
纽扣电池电压下降快吗?
本人不是专业搞电的  问题很弱   大家莫笑

网友A:
呵呵
感觉电池的电会很快用完。。。。
用二极管降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89s52的工作电压是4v到5.5v。
6v确实太高,

网友B:
最好稳压
串联二极管降不可取,明显浪费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工作是间断工作,每次工作时间不超过1分钟,所以能够保证有几十小时的寿命就差不多了
谢谢

网友C:
采用稳压芯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稳压也是采用稳压管,能量不是浪费在电阻上了吗?
谢谢

楼主:
6# 原野之狼 [/
以前没做过电路,用稳压芯片能耗大吗?价格贵吗?咱是小本生意,太贵老板会骂的~~

网友A:
稳压芯片,串二极管,串电阻,能耗都差不多。
用稳压芯片电压比较好。。。。
不过6v到5v的稳压芯片大概只能用ldo的

如果要求不高,串二极管就行了。

反正,你这里7805是用不了

楼主:
是,6到5v的稳压芯片选择余地比较小。另外,纽扣电池电压下降程度还不清楚,准备实际测一下。
个人感觉稳压芯片就是降压,也会耗能。
准备测一下工作电流多大,看看能否满足二极管伏安特性要求。
谢谢大家啊,刚一发帖就这么多朋友关注。感动中~~~~~
9# zjswuyunbo

网友D:
恩 稳压芯片是有能耗的 7805在你这用不了的  7805的输入电压要至少大于输出3V  也就是得8V输入 5V输出  这样白白浪费了3V的电压  产热了

网友B:
LDO与串二极管有本质区别
假设LDO最小压差0.3V那么6V稳5V的话,当电池电压为5.3V也可以正常工作

而用二极管,二极管本身0.7V压降,关键是它一直就是0.7V,这样5.7~6V区间才正常,并且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A:
单片机工作电压不是4到5.5吗?所以电池在4.7到6V都可以工作…

网友E:
用LDO,大概1元钱解决问题,找合泰之类的,要是胆子实在大,外加电流变化小,就串个电阻看看。

网友C:
LDO或者干脆DC-DC

网友F:
应用要求高的话,用Iq极小的高效率DC/DC;
否则就二极管,和LDO的效率没有大的差别

网友G:
不管那种稳压芯片,自身都会耗电,不利于纽扣电池供电的场合。
串个二极管是最经济和省电的,不知串个二极不省点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H:
串二极管降0.7V电压,假设工作电流100mA,那么这个二极管上消耗了70mW的能量,楼上的那个把二极管当成只有电压没有电流算的?!

电池供电的单片机系统有两个比较合理供电的选择可供参考:
一种方案,直接选用宽电压工作的芯片,保证在电池电压正常衰减的范围能系统都能正常工作,比如:物美价廉经济实惠的2051;
第二种方案,用DC-DC保证系统电压的稳定在一个固定范围内,从而保证系统工作稳定,俺的电池系统正在用的是MAX1797;

用电池带LDO,就像用打火机烧饭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ldo是个办法。我测了以下工作电流达到80mA,纽扣电池确实用不了多久。
我也看了看DC-DC,我这个产品主动力是车载24v蓄电池,但工作时负载有很大冲击,导致蓄电池电压不稳定,这时候选用dc-dc不知还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呵,谢谢你
DC-DC对输入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高吗?我看了资料上输出电压波动应该可以满足单片机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LDO降压芯片里边好像也是用二极管,有的是mos型,可能效率会高点

网友G:
纽扣电池,100mA电流,确实够晕的!
楼主说说每天工作几次,每次几分钟,电流多大? 可以计算出哪种方式工作时间长,不要瞎猜哪种方式好。
LDO是线性降压的,功耗和二极管降压没区别,而且在静态时会有功耗,这点不如二极管。
还有电池的的电压会随使用而降低的,LDO能适用吗?
DC-DC虽然可以提高效率,但静态功耗都不小。

网友I:
纽扣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MA级别的吧   够不够

网友J:
要是干电池供电不持久,是否可以把那种充电的小手电筒改装下

网友H:
按你自己的要求去选:
1 保证输出符合你的电路要求(电压范围、电流范围)
2 保证输入范围符合你能提供的电源波动范围(纽扣电池还是蓄电池、你自己都前后矛盾)
3 其余参数确定之前再仔细研究一遍
4 不会选就打芯片公司的技术支持电话,让他们给你选

网友K:
现在绝大多数用5V供电的单片机,其最高极限电压为7V, 现代工艺生产的单片机功耗都比较低,用6V供电,完全可以满足一般场合单片机要求。

网友C:
顶 22L awey 分析全面 有理有据 学习了~
12L ayb_ice也说的很好

既然楼主都说了 有24V车载蓄电池 那干嘛不从这里入手呢 用纽扣电池还得更换 多麻烦啊
至于你说的负载的冲击造成24V抖动 这个应该引起注意哦 这样蓄电池本身工作就欠“理想”哦
什么负载让其抖动呢 抖动又有多大呢

网友L:
用稳压模块78l05,这个要求压降小,0.5V的压降就可以,另外体积不大,跟个普通三极管差不多。

网友M:
回复 网友L:
78l05静态电流都有几个毫安吧?

网友F:
78L05的静态功耗典型值2mA,稳定输出压差要大于2V,根本不能用;
DC/DC有静态功耗uA级的,主要考虑效率,如果效率小于85%,就不如直接用二极管了

网友N:
不错,学习了

专业上海数据恢复硬盘数据恢复

网友O:
要么用DCDC直接从24V蓄电池取电
要么用钮扣电池,改设计,做成微功耗的。

网友P:
加个二极管

网友Q:
我倒是建议更换单片机,比如MSP430 ,功耗很低,且工作电压3.3V左右,一节纽扣电池3V的话就能工作,极低的功耗使电池可以长时间使用。若对单片机内部资源要求不高,可以选择MSP430系列低价位的单片机来降低成本。

网友B:
LS
430的功耗低也是针对睡眠时,真正工作时和其它MCU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

网友R:
用3.3V的单片机,然后只用一个电池就OK啊

网友S:
DC-DC 价格贵点..   你要有准备

网友T:
可以的!!!单片机有允许!

网友U:
你采用5V单片机,可以考虑稳压二极管的稳压方式,这样成本也低,或者干脆在你的6V电源串接一硅二极管(这样可降掉0.7V电压)再供给单片机系统亦可,至于说用纽扣电池电压会下降快吗,这取决于你单片机系统的功耗,及你的系统是否长期耗电,可以考虑设计时在能完成项目所要求功能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系统功耗,只有多采用节能措施,纽扣电池电压才能维持较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U:
谢谢您关注!!
我的系统有测量、显示,这些都耗电。虽然不是连续工作,但纽扣电池撑不了多久,定期更换又不太方便,只能用电压转化芯片将其他部分的电压降下来供电了。

网友V:
升压IC呀,要么换其他牌子的,2.5V  2V,1.8V的MCU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