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指针问题

楼主(2010-07-05):
typedef struct
{
   INT8U  source[6];
   INT8U  dest[6];
   INT16U type;
}frame;
INT8U buf[256];

我想frm.source[0] = buf[0];frm.dest[0]=buf[6]。。。
可不可以定义个结构体指针 frame * frm指向 buf呢?

网友A:
frame * frm = (frame *)buff;
这样就行,不过最好字节齐。在定义结构体时加: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INT8U  source[6];
   INT8U  dest[6];
   INT16U type;
}frame;
#pragma 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