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草坪灯问题

楼主(2010-07-05):
图中YX801为一升压电路,升压的电压供COB用,COB为控制4个不同颜色的lED闪动点亮,现在10UF电容是我后加入的,发现经常测试好的闪亮,到后面就不亮了,直接短路10UF电容二端就好了,不知道那里问题?
还有经常红色和橙灯点亮,其他2个lED不点亮.
个人分析:1. 电流不足,YX801最大电流10MA,当输出带COB时,会拉低电压,使其不在COB的工作温度范围内,
              2.滤波不好,有时候测量COB电压2端有6-7V的电压,是不是电压太高,会使COB的内部逻辑混乱,使其工作不良?所以加了一10UF电容。

网友A:
没有yx801原理框图,不知其工作原理,无法分析。
如果你搭的是个升压电路,貌似还少个二极管。

楼主:
不错,是少个二极管,我忘记画了 ,就是个升压电路,然后驱动个COB.

个人认为就是电流不够引起

网友B:
从图中可以猜测得出,YX801根本就不是一个升压稳压IC,LX开环输出方波,通过电感储能对LED释放,以实现低压点亮LED的目的,楼主的电路就是错误的。

楼主:
yX801是一个草坪灯专用iC,
那该怎么改?

网友C:
可否一起交流下?  我现在正做这项目

网友B:
YX801改用DC-DC升压IC,比如BL8530

网友D:
从图中可以猜测得出,YX801根本就不是一个升压稳压IC,
YX801改用DC-DC升压IC

awey的意见完全正确。
我推荐用BL8505的IC。

4个led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用DC-DC不行,我现在不单是个升压的,还需要充电功能,光控功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