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5v转5v的dcdc问题

楼主(2010-07-05):
这样的dcdc在电平转换没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dcdc,什么情况下使用这样的 dcdc?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电源模块一般用于隔离。

网友B:
可能是为了稳压吧,有220转220的

网友C:
大部分是用来隔离,类似于应用到RS232   485串口采集卡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