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 RTC做实时时钟VBAT功耗问题

楼主(2010-07-05):
准备直接使用STM32 RTC代替原有产品上的DS1302做一个实时时钟,在VBAT脚接电池为其供电,想问问RTC对电池的耗电是不是比DS1302中耗电大很多,能达到多长时间的寿命,还有用过的朋友能否说说STM32的RTC误差能有多大?

网友A:
STM32中RTC对电池的耗电,请看数据手册中的参数。

RTC误差有晶振的误差决定,STM32不产生额外误差。

网友B(2013-01-17):
功耗应该很低吧,可能就几微安

网友C:
手册上有说明,好像是1-2微安,精度主要是由于晶振的误差造成的,原来参加一个研讨会,ST的人讲过,可以在晶振上增加一个热敏电阻,实现有CPU控制的温度补偿,这样的话,基本能达到一般的工业要求。

网友D(2016-10-19):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有说明,好像是1-2微安,精度主要是由于晶振的误差造成的,原来参加一个研讨会,ST的人讲过,可以在 ...

晶振上如何增加NTC?串还是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上如何增加NTC?串还是并?

应该是把热敏电阻安装到晶振上测量温度,单片机软件对晶振误差进行补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把热敏电阻安装到晶振上测量温度,单片机软件对晶振误差进行补偿吧 ...

这是RTC应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