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这个报错说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5):
我在程序里有很多浮点运算   程序没问题

还有我把浮点运算放在中断里了,这有什么不妥吗??

但编译下来  keil  总是报错

画面如下     什么意思啊??是内存不够用吗???如何改??

还有keil有很多警告啊 ?这警告什么意思啊 晕

网友A:
应该是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网友B:
版本问题啊,所超出版本限制。**一下?

网友A:
LS

不要乱说

有个方法可以解决

再建立一个函数,功能与原函数一样,在中断中调用即可

网友C:
LS 正解
或者在调用这个函数前禁止下中断执行完后再开放中断

网友D:
什么是函数不重入啊 ???

网友E:
LS,主程序中正在调用子程序A且未返回时,中断中再次调用了该子程序,你觉得会怎样呢...

一般解决方法:
1,ayb_ice的方法可以避免该警告,最为推荐的做法
2,中断ISR采用其余寄存器组,那么在该嵌套调用中不至于破坏原先处理到一半的状态,此处需要注意关闭寄存器绝对寻址
3,用reentrant,这样会从0xFF(默认)开始倒向模拟一个堆栈,用以处理可重入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听得云里雾去啊  不是很明白

网友F:
就是一个函数同时被调用,C51默认是不允许的。一定这么做的话,需要在函数前加reentrant关键词

网友E:
之所以在7楼把reentrant的方法放在最后...主要是因为花费太大,得不偿失
不考虑中断清标志位等等乱七八糟事情,举个临时想到未经验证的例子来说:
UINT8 function(UINT8 x)
{
      x++;
      _nop_();    //①
      x++;
      return x;
}
上面这个子程序被主程序执行时,比如有如下调用关系:
void main(void)
{
      UINT8 mTmp = 10;
      function(mTmp);    //②
      while(1);
}
同时还有如下中断ISR:
void ISR(void) interrupt X
{
      UINT8 iTmp = 20;
      function(iTmp);     //③
}
那么在如上条件时,主程序main运行至②时调用了function,假设在function中的①处中断事件产生,那么:
在响应中断前,function的“现场“会被保护进堆栈,即A、B、PSW、DPTR,此时由于系统默认使用0组寄存器,那么R7中就是形参mTmp,该值被增加了1,于是运行至_nop_();处,中断产生,由于中断使用的同为第0组寄存器(默认),那么它便将形参iTmp送入,R7由原来的11被改变为20,那么③执行完毕后该函数的返回值为22,然后将A、B、PSW、DPTR进行出栈处理(恢复现场)。
此时中断ISR处理完毕跳转回被打断的①处,mTmp的值即R7的值被意外得改变为22,执行完x++;后②的返回值本该为12,结果成了23...
解决方法么....................
1)换个寄存器组,同时为避免寄存器绝对寻址产生问题,特别处理一下
#pragma NOAREGS
UINT8 function(UINT8 x)
{
      x++;
      _nop_();
      x++;
      return x;
}
#pragma AREGS

void main(void)
{
      UINT8 mTmp = 10;
      function(mTmp);
      while(1);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X using 1
{
      UINT8 iTmp = 20;
      function(iTmp);
}

2)在function执行过程中对中断不予响应
#pragma disable
UINT8 function(UINT8 x)
{
      x++;
      _nop_();
      x++;
      return x;
}

void main(void)
{
      UINT8 mTmp = 10;
      function(mTmp);
      while(1);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X
{
      UINT8 iTmp = 20;
      function(iTmp);
}

3)加reentrant的方式,注意startup中的配置,此时的主程序与ISR中调用的虽为同一函数,但变量空间无交集,效率奇低不推荐
UINT8 function(UINT8 x) reentrant
{
      x++;
      _nop_();
      x++;
      return x;
}

void main(void)
{
      UINT8 mTmp = 10;
      function(mTmp);
      while(1);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X
{
      UINT8 iTmp = 20;
      function(iTmp);
}

网友G:
7楼的方法2和10楼的方法1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局部变量不只是使用寄存器的,keil的函数如果不声明为reentrant,在局部变量较多的时候编译器会把局部变量定位在RAM里。

网友H:
警告是重入问题;错误是代码限制,需要和谐下

网友D:
to  tiger2000:是keil编译的代码限制??

网友E:
之所以不考虑
在局部变量较多的时候编译器会把局部变量定位在RAM里

是因为对于【51这个“小东西”】从程序架构上以及实时性上来说,中断的ISR顶多就是处理些标志位,外加简单的功能,能在里面用到超过3个参量导致需要动用外部RAM的,其程序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另外reentrant不如函数副本方法的原因...大家可以注意下startup.a51中
“Reentrant Stack Initialization”下的内容,由0xFF向下生长的堆栈,倘若你的程序比较庞大,IDATA区占用空间与reentrant空间产生冲突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G:
之所以不考虑
是因为对于【51这个“小东西”】从程序架构上以及实时性上来说,中断的ISR顶多就是处理些标志位,外加简单的功能,能在里面用到超过3个参量导致需要动用外部RAM的,其程序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引用 网友E:

“能在里面用到超过3个参量导致需要动用外部RAM的,其程序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太牵强了,没有说服力。没有人规定在ISR里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得根据具体的应用来说。

网友A:
KEIL重入reentrant关键字没有那么可怕
效率是会低些,有限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IAR编译器用的都是模拟堆栈,用的人也很多,据说效率也不低
当然针对KEIL,不建议在中断中调用reentrant声明的函数,特别是频繁的中断
模拟模拟是可以配置的,甚至3个区域<idata,pdata,xdata>都可以同时使用,定义声明好函数即可
...

网友E:
呵呵~~
没有人规定在ISR里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得根据具体的应用来说

比较同意,各人风格不同,当年学校里...我甚至看见同学们在ISR里放delayms(10);
关于这问题...毕竟是警告不是错误,如果对自己采取的方法所能造成的一切后果都了如指掌,那么完全可以无视掉该警告了...

网友D:
呵呵呵   谢谢大家的讨论   现在又长了些见识!!:)

网友I:
4楼的方法以前用过,如果程序存储器空间够用,这种办法很省事管用。

网友F:
进入中断时,除了PSW,A,dptr等压栈,用到的R0~7寄存器也是自动压栈的,不存在10楼说的问题。

网友E:
只要用了using关键字,R0~R7就不存在自动压栈功能,自己看反汇编就明白了

网友G:
受到21楼启发,的确,如果不用其它寄存器组,用到R0-R7是自动保存的。也就是说如果中断只使用了R0-R7用于局部变量,不用其它寄存器组也不会破坏中断前的状态,如果中断使用了RAM(非模拟栈)用于局部变量,那么用其它寄存器组也没法避免破坏中断前的状态。

网友F:
只要用了using关键字,R0~R7就不存在自动压栈功能,自己看反汇编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E:

没错,只要用了using就不保存寄存器组参数。哪怕用using 0 和主程序一样的寄存器组,同样不保存。所以这里为避免错误,在默认为0组寄存器的情况下,中断就不要使用using 0了
不过一般来说,中断所用到的寄存器组和主程序的寄存器组设置成不一样的,免得中断需要压栈太多参数。由于主程序中不用到第1组寄存器,所以不保存也无妨。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中断使用的寄存器组和被调用的函数的寄存器组不一样的话,是不可以的,会发生不可预料的错误(keil使用手册上说的)。
你这里的function函数是用第0组,但是中断用using x(X如果不是0),那本身就是不对的。

网友J:
本来就不应该把浮点程序放进中断。

网友E:
你这里的function函数是用第0组,但是中断用using x(X如果不是0),那本身就是不对的。

这里就是歧义较多的地方了,如果主程序正在调用function时,中断事件发生,中断ISR中同样也调用了function,那么该中断ISR如果和主程序使用同一寄存器组,等中断ISR执行完毕回到主程序后,程序立刻乱掉...
这也就是我采用不同组寄存器,以“手动保护现场”的做法含义所在了,这时之所以要关闭寄存器绝对寻址...主要因为keil有优化机制,一旦使用“寄存器绝对寻址方式”,寄存器组切换便毫无意义,比如当前using 1时,还在对RAM中的02H单元进行操作,那便会破坏第0组寄存器的内容,在参考完整的反汇编内容后,至少我是没发现什么“不可预料的错误”,当然也可能是个人程序风格的缘故,我追求的一向都是“中断ISR只做最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