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Allegro 16.3 怎样设置路径/

楼主(2010-07-05):
各位16.3版本的强人 打开 setup->user preferences... 在弹出的窗体中怎么没有 Design paths 这个选项 请问应给怎么设置 ?  这是16.01版本的图

                            谢谢!

网友A:
设置焊盘和封装路径在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y里

网友B:
点左边那个图标,把你存放库的路径添加进去就可以了